thinkpad E530C 蓝屏代码求分析

楼主(2014-06-15):
出现蓝屏的画面:

蓝屏以后只能按关机按钮。

然后再按开机按钮出现以下图片:

选择上面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确认后都不能进系统,最后还是显示上面照片的内容。

每次都是重新设置以下BIOS才能进系统,虽然BIOS没有做更改,就是保持并退出,就可以进系统了。

楼主:
看样子是没有人遇到和我相同的情况!

网友A:
你的cd设置为第一启动项。
然后如果你光驱里面有cd,这个cd又不是系统盘,就会导致启动不了。

网友:
和你用一样的电脑,没有蓝屏问题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网卡问题,另外再检查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d设置为第一启动项。
然后如果你光驱里面有cd,这个cd又不是系统盘,就会导致启动不了。 ...

我设置的是第一启动盘是硬盘,平常不会这样。这个启动界面是在蓝屏关机后,再开机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网卡问题,另外再检查硬盘

我也在怀疑硬盘。电脑运行中突然丢失硬盘,是不是就会出现这种蓝屏现象?
现在我还是再用E530c回复帖子,这种蓝屏现象好像是随机一样,有时一天出现两次,有时好些天出现一次。明天拆开硬盘重新装一次看看。

楼主:
还有一个重要信息,蓝屏后电脑没有硬盘声音,是否金手有被氧化。
顺便说一下我的电脑是在京东上买的,这台电脑应该是返修品,因为刚拆包装就看见一个电脑背面的一个十字螺丝毛掉了。当前嫌麻烦,一直用到现在,大概用了半年了。

网友B:
如果随机出现,先不要拆机器,先重装系统看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随机出现,先不要拆机器,先重装系统看能解决不,

重装过系统。

网友C:
把故障转存打开,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故障转存打开,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C:
*.dmp。在windows目录里面搜索,然后看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p。在windows目录里面搜索,然后看看时间

故障代码文件找到,文件名为“acadminidump.dmp”,使用UE打开空白。

网友C:
你去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设置。在里面把系统故障后核心内存转储打开,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设置。在里面把系统故障后核心内存转储打开,就有了 ...

我是WIN7 64位系统!

网友:
嗯,一样的

楼主:
出现以上画面!

楼主:
zhoujustin108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很是热情,我将莫元先给他。
我先将我的电脑设置好,等下次出现蓝屏,再来解决。

网友D:
楼主两张蓝屏截图里面的代码:
0x0001e=十进制的30,用net helpmsg 30查看的结果是“系统无法从指定的设备上读取。”
0x000d1=十进制的209,一样的办法得到的信息是“正在发送的信号不正确。”
所以很可能是磁盘的问题,找个坏道扫描工具什么的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两张蓝屏截图里面的代码:
0x0001e=十进制的30,用net helpmsg 30查看的结果是“系统无法从指定的设备 ...

非常感谢回复,我也感觉是硬盘突然丢失。已经用工具扫描过了,没有坏道。我怀疑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
无功不受禄,我也没帮着解决问题,用windbg看dmp文件是我调试驱动的时候做的事情。这个方法可以看是什么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装的是gho系统导致的,装了原版系统没出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