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在产品中用了大半年,今天突然很多都上不了线了.

楼主(2014-06-15):
都是在激活移动场景的时候失败,没有返回.

整批产品大概只有1/10是正常的,之前也出现过,大概1天左右恢复正常,这次想趁这个机会查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注!正在用这个,还没有正式到产品中。

网友A:
激活移动场景失败就复位了吗?多试几次再复位!我sim900用了快1K多了,木有发生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活移动场景失败就复位了吗?多试几次再复位!我sim900用了快1K多了,木有发生这个现象 ...

问题解决了,是我激活移动场景时等待的时候短了,有时可能要十几秒,好像跟天气和网络环境有关.加长之后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激活移动场景时等待的时候短了,有时可能要十几秒,好像跟天气和网络环境有关.加长之后可以 ...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不能说发一个指令失败了就立即复位!必须冗余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激活移动场景时等待的时候短了,有时可能要十几秒,好像跟天气和网络环境有关.加长之后可以 ...

对的,俺也发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不能说发一个指令失败了就立即复位!必须冗余确认 ...

你用快1K多....我用2K多了,还好可以远程升级,这个问题也不经常出现,只有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出现过几次.

网友:
关注下SIM900A。准备用。

网友B:
我们也出现过连不上线的问题,后来听朋友说GU900D可以兼容,就试用了一些,不错,不用改版,改软件,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连接速度,功耗,信号都比之前好,真是省下很多功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出现过连不上线的问题,后来听朋友说GU900D可以兼容,就试用了一些,不错,不用改版,改软件,就把问 ...

你用多少了,稳定性怎么样,但是合方圆没有cdma的.

网友:
没充话费?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过,不过现象是高温检测不到卡
一直在想办法改善,但是总不如意
(不是同一款模块)

网友C(2014-07-25):
引用 楼主:
你用快1K多....我用2K多了,还好可以远程升级,这个问题也不经常出现,只有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出现过几次. ...

请教下,这个远程升级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这个怎么保持里面一直有钱呢?每个都充话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个远程升级是怎么做到的呢?

可能是关键参数通过远程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快1K多....我用2K多了,还好可以远程升级,这个问题也不经常出现,只有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出现过几次. ...

楼主,你的远程升级功能做出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关键参数通过远程修改。

我感觉应该是远程升级修改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快1K多....我用2K多了,还好可以远程升级,这个问题也不经常出现,只有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出现过几次. ...

远程应该在联网的时候,发送数据给模块,然后模块通过串口可以写入单片机吧
不过做出来,真强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程应该在联网的时候,发送数据给模块,然后模块通过串口可以写入单片机吧
不过做出来,真强悍啊 ...

是的,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吧.不然要维护成本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