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8不用12位AD,而用内置比较器做AD的困惑。

楼主(2014-06-16):
一个产品,用MSP430F448的内置比较器做AD测量PT1000的温度。
PT1000的温度变化是缓慢的。

请问:
不用12为AD测量PT1000的温度,而用内置比较器做AD测量PT1000的温度,
难道内置比较器做AD的“精度”超过12位?

AVR也有比较器,做AD能达到“精度”超过12位?

楼主:
求教:MSP430F448的用内置比较器做AD,能做到多少位(稳定的)?

网友A:
一般来说,工控行业的温度控制器1096就绰绰有余。不知道你控制什么,需要那么高的精度?温度控制+/-2度已经属于高精度控制了。你可以多看看另外的数字温控器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工控行业的温度控制器1096就绰绰有余。不知道你控制什么,需要那么高的精度?温度控制+/-2度已经 ...

砖家写的热量表啊!

热量表检定规程:
热量表的温度和温差的分辨力最低要求为0.01℃;

范围:5~99℃

楼主:
沉了,顶上来。

网友:
可以做任意位数的AD,搜索一下Sigma-Delta ADC的工作原理。

网友:
区分清除“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砖家写的热量表啊!

热量表检定规程:

分辨率0.01℃是可以理解,但是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0.01℃是可以理解,但是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分辨率0.01℃,所以AD的位数要高了。

精度0.3℃

网友:
不知道这12bit的AD无噪声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2015-05-21):
这玩意是以时间(转换速度)换取位数的。

网友:
放电时间测量,精度可以做的很高,TI有专门的列程,LZ可以去TI的官网淘,一般是一个1k电阻和一个1.4k电阻做参考值

网友:
现在超声波表,一般用GP22和GP30的方案,这个两个片子多集成PT1000温度测量的。

网友(2015-07-21):
主要有两条原因

1、为了保证精度 消除一些由于温度变化的误差(应用热电阻需要高精度的恒流源电路)
2、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