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子发问:PCB上的一些测试点,作用可在?产品出厂测些啥

楼主(2014-06-16):
如图上那样,PCB电路会放置一此这种测试点。这些点可以方便的观察波形,电压等。维修也很方便。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一些大公司,在产品出厂前,会对PCB上每一个测试点进行测量和观察不?还是只针对一些重要的测试点进行观察和测量?

大公司在对产品出厂前要进行那些试验?比如过压工作,低压工作。怎么样的一个严格程度,希望指点。

网友A:
许亚子 字符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亚子 字符补充

问题太泛了,应该反过来问你,你觉得出厂时候需要测什么可以保证产品工作正常?

网友:
这种都是手工测的吧,测不测还不是看要求,那种一个圆盘一个圆盘的可以用ATE测,机器测,主要是测阻抗。其他功能测试可能要人工测,或者自动跑程序,然后就是老化测试。你说的过压,低压如果不是电源产品都不是常规测试吧,一般QE抽测。

网友:
中国电工很牛X

网友:
中国电工很牛

网友B:
LZ应该没有在电子厂呆过。
工厂里一般有ICT测试和FCT测试,
ICT就是通过PCB上的成百上千个测试点通常测试探针来检查电子元件的好坏的。
ICT的测试速度非常快,一般都是几秒或几十秒就测完一块板。
测完ICT的板就基本上没有开路或者短路的大问题了,产品再在FCT上测试,可能还要先通过在线烧录。
LZ图片中的那种测试点,一般用在小批量产品或者工程样品上的手动测试。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没有用到那种测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应该没有在电子厂呆过。
工厂里一般有ICT测试和FCT测试,
ICT就是通过PCB上的成百上千个测试点通常测试探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