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钻孔文件_孔能不能取一样的名字pcb_editor

楼主(2014-06-16):
初学candence
是这样的,跟着教程做的封装,把钻孔标识的名字都取成A了。
图一
图二

这样出光汇能成吗?

网友:
这样不太好,我记得应该有个自动添加的功能,自动分配符号的。

网友A:
在制作pad的时候figure选择null,如下图:
在输出geber的时候:
Manufacturer——NC——Drill Customization——点击Auto generate symbo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制作pad的时候figure选择null,如下图:

在输出geber的时候:

谢谢了,已经搞清楚了。我都没理清楚正确的流程。在嘉立创的资料里详细的理了一下。
昨天做出来就打样了,第一次用cadence画。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