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农村如何接地线

楼主(2014-06-16):
请教各位,农村自建房如何处理接地线问题,怎么样才能符合相关的标准,目前国家对于接地线有什么标准,在此先谢过各位啦.

网友:
同求最佳方案。
我是用4平方的线,剥了皮深埋地里头,但是时间长了会腐蚀呀。

网友:
我覺得你無需理會國家標準,反正你不送檢。
屋全體鋼筋深插地即可,電阻當然越小越好。
確實需要執行標準的,可以直接搜得到。

网友A:
我给个思路,以前家里打小水井,那个洞口大小,就打个3-5米深就行了,然后放入耐腐蚀的金属棒,洞有多深棒有多长,为了保险多放几根,然后放入木碳,填满,再倒入浓盐水,最后覆土,将地线引出。这样基本无忧了。

也可以直接打入地下3米长的铜棒铁棒什么的,不过感觉不如上面的办法通电能力强。

网友:
基础一般是会扎很多钢筋的,我家放线时电工就是将地线直接绑在立柱的钢筋上,虽然接触电阻肯定很大,但其他方法都太麻烦了。
另外小时候农村房子都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
我家的线路都没接地线,也没有保护,我觉得有空回家我得去好好整顿下

网友:
有漏电开关就没什么问题了,没地线时候最坏结果就是人体放电,瞬间也跳闸了。

网友:
直接焊在 地基 混凝土 的 钢精 上面

楼主:
找国家标准倒不是过啥测试,主要是规范一点,之前看过用镀锌角铁,但总感觉不牢靠,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是怎么处理,有知道的同学,说说看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B:
小水井怎么打的?

就是用粗的钢纤打深洞,以前打个几米就会出水的。

网友:
1.5米304不銹鋼棒空心的就可以,多打幾根,圍著房打。然後搖表搖一下相對最遠端的電阻,10歐以下就OK。

网友:
我回家时看老家的电线,也是没有地线的。只有2根线进来,看来也得去自己搞根地线了

楼主:
有种说法,将地线与基础的钢筋连接好就OK了,是否有效?

网友:
哈哈这个我以前大学学过,我们学气象的,还要测量接地电阻,良好接地貌似比较麻烦,晚上回去翻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种说法,将地线与基础的钢筋连接好就OK了,是否有效?

是的,整个房子呈一个等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标题问的,好像城市和农村的标准不一样似的。标准都是一样,实情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题问的,好像城市和农村的标准不一样似的。标准都是一样,实情另说。 ...

标准都是一样的,但在城市里都是开发商找专业的机构做好了,入住里面的人并不关心这些东西,但在农村就不同了,需要自己搞或请专业机构去做.这个标题的由来是发现,在农村地区大部的家庭只有两根线,火线和零线,接地线都是悬空的,隐患极大,像现在农村很多都进入现代化的电器,比如强排热水器,没有接地线,隐患非常大.

网友:
我会去也得去捣鼓捣鼓一下了

网友:
我装电的时候全部插座都预留了地线,只是还没有把地线真接地。打算有时间回去的时候,在旁边空地打三根不锈钢并联,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的304么?

對啊焊個螺母直接打地。空心的好打。

网友:
可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规范》12.4.3第二条规定处理,TN-C系统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接地极做法可参考标准图集《接地装置安装》。

网友:
防止触电事故的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做局部等电位连接,像浴室、卫生间等场所一定要做。

网友:
找跟铜管1米以上,深埋,接导线即可。铜管主要是减少电阻,用银管,黄金更好,没有粗铜管,找根空调铜管。我看老美建房,3米铜棒敲进地里,然后导线用手指粗的编织线

网友:
铜包钢棒 打到地下

网友D(2018-06-28):
建筑上接地的做法(适用于220VAC/380VAC系统):直径10mm以上的镀锌钢棒或者镀铜钢棒,3根,长1.5米,按照边长1.5米等边三角形打入地下,用镀锌钢棒焊接连接一起,如果是电焊,焊接长度为直径10倍以上,焊接处做防腐,如果焊接处处于混凝土中可以不做防腐;火泥焊接AKA铝热焊接AKA-CADWELD不用考虑焊接长度问题。
高压输电线路的防雷接地:把上面的镀锌钢棒长度改成2.5米,把距离改成5米以上。
上述做法从2个不同渠道证实过。可以把镀锌钢棒换成镀锌角铁,但是有尺寸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给个思路,以前家里打小水井,那个洞口大小,就打个3-5米深就行了,然后放入耐腐蚀的金属棒,洞有多深棒 ...

我一直奇怪这个方法中,浓盐水不会对金属棒有腐蚀吗?放个不锈钢的不靠谱吧,最常见的应该是镀锌管或者镀锌角钢吧,时间长了能抗住浓盐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筑上接地的做法(适用于220VAC/380VAC系统):直径10mm以上的镀锌钢棒或者镀铜钢棒,3根,长1.5米,按照 ...

请教一下,AKA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KA是啥意思呢?

又名;亦称  also known a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奇怪这个方法中,浓盐水不会对金属棒有腐蚀吗?放个不锈钢的不靠谱吧,最常见的应该是镀锌管或者镀 ...

不是搞这个专业,只是看到是这样的。

搞的高压实验室,接地电阻要求小于0.5欧姆,用的是直径40的铜棒打下去,然后浓盐水;

光伏电站,使用的热镀锌铁管打下去的。

注:光伏要求寿命25年。

网友:
农村建房也要搞地基吧,和地基的钢筋连在一起。

网友(2018-08-29):
有合金的接地极,还有降阻剂,适合山石环境。

网友(2020-02-10):
好像都不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