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们在MDK下面怎么去减少程序占用FLASH的空间

楼主(2014-06-16):
新唐M0中的MINI51FED价格最低,但FLASH只有4K,在编写程序时需要注意代码量的大小,以前用多了几十K FLASH的单片机,现在发现自己对怎么去编写一个紧凑的代码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大家在编写代码时都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去尽量使代码量更小呢,例如:在写代码时避免使用除法,浮点运算等,把头文件中一些用不到的定义删除掉等等,开优化就不用说了,一般人都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请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汇编汇编汇编汇编

网友:
Orz....未使用的定义不占flash, ram, 当然, 前提是优化等级开上去了

浮点不用是对的, 除法的话, CORTEX核有32位整数除法指令的, 所以用了无防,
但是...printf, sprintf, sscanf不要用....

网友:
我都是写一点C,看一下汇编,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把头文件中一些用不到的定义删除掉等等。。。
你不用不占空间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希望坛友们能把自己知道的一些经验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