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creator 配置 问题

楼主(2014-06-16):
参考了网上一篇Qtcreator 配置  ,想在电脑上 做一个helloword 到arm 板上运行。

http://www.cnblogs.com/emouse/archive/2013/01/29/2881721.html

可是我在Qtcreator 的  option 里面添加 GCC(arm)  的ABI 老是显示 unkown.....,就算我设置好了apply 然后ok ,重新打开  option ,GCC(arm) 的ABI 又显示unkown

而且我build-all  run qmake  ,debug 文件下都没有生成.o的可执行文件。  为什么呢????

网友:
Qt Version里面设置Qmake了吗

楼主:
g++ 安装???arm-linux-g++ 这个不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了网上一篇Qtcreator 配置  ,想在电脑上 做一个helloword 到arm 板上运行。
------------------------ ...

G++ 是 4.4.3  应该比那篇教程里面的 4.3.2 高啊, 按道理版本高应该没问题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G++ 是 4.4.3  应该比那篇教程里面的 4.3.2 高啊, 按道理版本高应该没问题才对。
----------------------- ...

我是在linux 下做的 ...去windows下编译这些 能移植到linux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 G++  4.4.3   编译过   Qt 4.8.4  ?

unkown 啊  ABI 都认不出来

网友A: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档,步骤很详细,你到论坛里找找,也许能找到。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档,步骤很详细,你到论坛里找找,也许能找到。可以做参考。 ...

求链接? 或者题目之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说明的结果你在 13 楼 已经看到了。

我只想说  你最好使用和 编译 Qt 库相同版本的 编译器 做 你的  ...

我的qt 是4.7.3  ,编译器arm-linux-gcc 4.4.3  , gcc的 版本4.6.3

你最好使用和 编译 Qt 库相同版本的 编译器 做 你的 Qt App。

编译QT4.7.3 for arm 的库  也是用这个 编译器(arm-linux-gcc 4.4.3) 啊!

我没有 同时使用 两个不同版本的编译器 ,由始至终 都是使用这个编译器 (arm-linux-gcc 4.4.3)来编译QT 4.7.3的库

网友:
你先在命令行测试,arm-linux-gcc -v 看安装好了吗·

网友:
你要指定是qmake的路径,而不是交叉编译器的路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下载了qt的源码编译的时候会指定qmake等文件的生成路径,生成好的文件千万不要动。然后在qtcreater指定qmake的路径。貌似qmake里面包含了路径信息。改路径之后就找不到了,还有在终端启动之前,确定添加了交叉编译器的环境变量确保能找到交叉编译器。
qmake是qt编译的核心。他把qt的不算标准的c++代码转换成编译器能编译通过的标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