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碰到卡顿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三个月前买了个固态硬盘,SanDisk 闪迪 至尊高速系列,128G的。放在我的老机dell optiplex 760MT上。主板较老是 Q45.只支持SATA2的。
在这个固态硬盘装win7的时候 和我的显卡ATI 5570就有点不兼容,用ATI 的官方驱动怎么都不行,后来用了dell自己官网的显卡驱动才搞定。(具体描述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665-1-1.html 这个帖子)

现在呢,使用中每个大概礼拜都会发生一次卡顿“死机”的现象。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了,包括鼠标键盘。然后过大概30s后,又能开始动了。请问这个是固态硬盘的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固态硬盘和我的pc电脑兼容性不好。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对了,但是,用什么软件AS_SSD_Benchmark 测这个固态硬盘的速度什么总归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固态盘问题,很早的时候用过臭名昭著OCZ盘就是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现在固态硬盘技术成熟了,前几个月改造一台很古老的PC,连SATA2都不是,用了块200元64G山寨SSD做系统盘,运行到今天仍然很流畅。

网友A:
装了机械盘没有,机械盘装光驱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机械盘没有,机械盘装光驱位会卡

装了机械盘的,但不是光驱位啊,和光驱位有何关系 ? 760MT 本身就有 两个硬盘位啊。 我是 固态装 SATA1, 机械装SATA2还是SATA3.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了机械盘的,但不是光驱位啊,和光驱位有何关系 ? 760MT 本身就有 两个硬盘位啊。 我是 固态装 SATA1, ...

拆掉机械盘试试看。机械盘一定时间无访问会休眠,如果再次访问需要机械盘从休眠状态转换为活动状态,这段时间会导致系统由于等待机械盘ready而假死机。
台式机上这种现象很明显,可以听到硬盘启动或者休眠时的马达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机械盘试试看。机械盘一定时间无访问会休眠,如果再次访问需要机械盘从休眠状态转换为活动状态,这段 ...

你的意思是这种hdd和sdd同时情况下 ,因为os装在sdd下,然后没有操作到hdd, hdd会出现休眠? 那如何防止这种现象呢?  是否可以关闭hdd的休眠 或者 就弄个磁盘程序,让他定期访问hdd。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种hdd和sdd同时情况下 ,因为os装在sdd下,然后没有操作到hdd, hdd会出现休眠? 那如何防止 ...

应该不会这样,我的配置都已经是古董级别了,还是很平顺的。

网友C:
是不是在電源管理項,硬盤設置了進入睡眼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電源管理項,硬盤設置了進入睡眼狀態。

回家看了一下,没有设置睡眠的,是从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种hdd和sdd同时情况下 ,因为os装在sdd下,然后没有操作到hdd, hdd会出现休眠? 那如何防止 ...

SDD是什么东东?

硬盘卡顿大部分都是硬盘固件的问题了,要么就是驱动和电源导致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花了600大洋换了Intel的520、102GB,现在的速度美得很!MPB换的,速度明显的提升。。。。。。数据安全是最重要的!

网友D:
如果卡顿时连鼠标指针都不动,且硬盘指示灯没有常亮,那肯定就不是硬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卡顿时连鼠标指针都不动,且硬盘指示灯没有常亮,那肯定就不是硬盘的原因。 ...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是不是和这个可能有关,我用windows 7下的截图工具,经常会出现截了图,但是没法粘帖(即"粘帖"的那个地方还是灰的). 我的显卡是amd 5570. 我用amd 上下的驱动一装就会蓝屏。然后 用dell的驱动装的(我的电脑是dell的商务机)就好了。(但我的dell极其是2009年左右的,比我的显卡老很多。就是说用老驱动用在了新显卡上了)。我怀疑这个,但实在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卡顿时连鼠标指针都不动,且硬盘指示灯没有常亮,那肯定就不是硬盘的原因。 ...

是不是所谓固态硬盘的卡顿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毕竟我买的固态硬盘是 大厂闪迪的,能卡1分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

网友E:
我的三星830在笔记本sata2用久了,也会卡顿。后来换台式机sata3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星830在笔记本sata2用久了,也会卡顿。后来换台式机sata3比较正常。

你的永久是单次电脑开机用的时间长了,还是指SSD已经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永久是单次电脑开机用的时间长了,还是指SSD已经用了几年了?

大概半年多吧,就卡了,然后重新安装在台式机上。不是你那种情况,只是感觉上慢一下,其他都正常。

网友F(2014-07-26):
我刚买的至尊高速,,哎,装上WIN7各种不适应。。我的也是SATA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买的至尊高速,,哎,装上WIN7各种不适应。。我的也是SATA2

啥感受。我之前的卡顿后来装了dell的驱动到没有卡顿的现象了。但开机还是慢。

网友:
西数硬盘带自动休眠功能,作为从盘使用一段时间没访问就会自动进入休眠。从休眠恢复系统会卡2秒左右。
你的会卡1分钟的话估计应该不是机械盘休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感受。我之前的卡顿后来装了dell的驱动到没有卡顿的现象了。但开机还是慢。 ...

我买回来倒腾好几次了,,买回来新装的专业版WIN7 开机在41秒,,想想又改到XP。。结果XP到底运行不是太流畅。,大文件拷贝速度感觉提不起来。。但打开软件,比普通硬盘快。。开机在二十8秒
现在又改回WIN7旗舰版。。。好在联想现在驱动有一键装机软件。。挺方便。、、开机速度现在在三十多秒。。。
改之前,我还都用GHOST备份了系统,。试过GHOST恢复,也可以用。。就是GHOST备份和恢复的速度有时比机械硬盘还慢,,要八九分钟。。

楼主(2015-10-01):
今天发现不是固态硬盘的原因,是显卡的问题,具体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79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