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单个节点影响总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17):
485应用中存在单个节点故障影响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讯如何解决?
在节点的AB线上串10欧姆的电阻能杜绝这种问题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有故障是开路的485芯片,LZ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故障是开路的485芯片,LZ可以找找

开路的485芯片?不好意思不太明白,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A:
就是它坏了的时候,表现是A\B线开路,对总线没有影响

网友:
没碰到过。最多485某节点不工作了。读不到它的数据了。

网友:
他讲的应该是有一种485芯片遇到故障可以从总线上断开,我记得以前看过类似的芯片,但是具体型号忘记了。不过如果是节点AB线短路也能解决吗?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它坏了的时候,表现是A\B线开路,对总线没有影响

我碰到的情况大都是AB端呈现低阻抗状态, 对总线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情况大都是AB端呈现低阻抗状态, 对总线产生影响.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有个485自动切换收发的电路,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发送数据,则自动转为接收状态。

或者参考CAN总线的思路

网友:
能否节点自己判断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后来的作法是AB各别串个100欧电阻到总线, 这样之后问题就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485自动切换收发的电路,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发送数据,则自动转为接收状态。

或者参考CAN总线的思路 ...

您是怀疑单个节点一直处在发状态所以影响力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情况大都是AB端呈现低阻抗状态, 对总线产生影响.

AB端呈现低阻抗是485芯片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怀疑单个节点一直处在发状态所以影响力总线?

有这可能,11楼的方法或许会更好

网友:
串电阻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唉~长距离多节点485通讯问题好多呀。没啥经验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