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初始化的无符号局部变量右移时最高位应该补1还是补0?

楼主(2014-06-17):
最近用MDK 4.72a时,发现很奇怪的问题,如下代码,我预期无论如何,以下代码应该dat应该最后为0,但经单步仿真调试,有时候最高位补1,有时候会补0。

void example(void)
{
        uint8_t i,dat;

        for(i=0;i<8;i++)
        {
                dat>>=1;
        }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就算你定义为字节型,移位时也会按照 32BIT 来移,所以最高位补1还是补0就看上个字节原来是什么值了 ——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初始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初始化一下试试

怪就怪在只要初始化就行,而无论这个值是多少,0x00到0xFF都行,而不初始化就不行。

我现在搞不明白,即使dat初始化不也是0x00到0xFF中间的一个数吗?也没有改变其数据类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就算你定义为字节型,移位时也会按照 32BIT 来移,所以最高位补1还是补0就看上个字节原来是什么 ...

可这是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出自哪里?编译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这是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出自哪里?编译器的原因?

指令集 只有16位移位的指令  移好后截取8位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这是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出自哪里?编译器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 CPU 是32位的原因,请看下面这条语句的汇编结果(x定义的是字节型):

   493:                         x=x>>1;
0x08014D90 980E      LDR      r0,[sp,#0x38]
0x08014D92 1040      ASRS     r0,r0,#1
0x08014D94 900E      STR      r0,[sp,#0x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 CPU 是32位的原因,请看下面这条语句的汇编结果(x定义的是字节型):

   493:              ...

我倒,C标准有这样规定没有?

那是不是所有的局部变量都要初始化才行啊?

——————————————————————————————————————————————

补充:我其实是问除了移位运算的时候,还有哪些操作时需要注意,要赋初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C标准有这样规定没有?

那是不是所有的局部变量都要初始化才行啊?

C怎么规定的我不知道,但是 —— 初始化是个好习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怎么规定的我不知道,但是 —— 初始化是个好习惯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倒,C标准有这样规定没有?

那是不是所有的局部变量都要初始化才行啊?

作为左值时,都需要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就算你定义为字节型,移位时也会按照 32BIT 来移,所以最高位补1还是补0就看上个字节原来是什么 ...

你是说初始化一下能够达到初始化32位数据的效果?

网友:
现象还跟优化等级有关,具体还是看汇编吧。

网友D:
楼主以前是不是写VB之类的高级语言?问个基础的问题,楼主知道临时变量是存放在哪里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左值时,都需要赋初值。

右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临时变量是存放在哪里的么?

应该是堆栈,只知道自动分配,其余不知

网友E:
搜索 逻辑右移,与算术右移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索 逻辑右移,与算术右移的区别。

这个貌似针对有符号数而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堆栈,只知道自动分配,其余不知

这个……,看来楼主没学过汇编,在单片机上的压栈和出栈的“分配”指令都是编译时已经编译好的,静态的,但函数占用的具体的栈地址,一般却是会跟着程序的运行状态动态变化的,即使前后地址不变,由于有中断函数打断和函数自身修改临时变量,失效的栈内存空间里的值也不会固定的,等到下次再用到这个空间,值当然不一定会是你期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来楼主没学过汇编,在单片机上的压栈和出栈的“分配”指令都是编译时已经编译好的,静态的, ...

汇编确实不太会,呵呵。

有个疑问:比如uint8_t dat=0;这样初始化一下,汇编代码能对几个字节清零?(我试了一下,好像是4个)那么这个个数是谁决定的?如果是4个,而我们实际只需要1个字节,那么我们怎么节省空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汇编确实不太会,呵呵。

有个疑问:比如uint8_t dat=0;这样初始化一下,汇编代码能对几个 ...

节省的空间指的是存放数据的空间,不是运算时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省的空间指的是存放数据的空间,不是运算时的空间

谢谢。我问的就是运算时候是不是不满4字节的整数都要按4字节分配堆栈空间?

网友F:
C标准里有一个规定叫integer promotions,指的是执行运算之前,要先把参与运算的运算对象提升为int类型,以提高运行效率。
虽然是uint8_t的右移位,实际上先是4字节的右移位,再把结果赋值给uint8_t类型的变量,因为没有初始化uint8_t,4字节的值是随机的,导致有时是1有时是0。楼上的汇编是很好的说明

http://www.open-std.org/jtc1/sc22/wg14/www/docs/n1256.pdf P84 6.5.7 Bitwise shift operators

楼主:
引用 网友F:
C标准里有一个规定叫integer promotions,指的是执行运算之前,要先把参与运算的运算对象提升为int类型,以 ...

兄弟牛X啊,这个都能找到

网友:
对的,是作为右值前一般应赋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标准里有一个规定叫integer promotions,指的是执行运算之前,要先把参与运算的运算对象提升为int类型,以 ...

衹有此樓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衹有此樓是正解。

这是第2个原因,首先是没有初始化,然后才是整形提升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第2个原因,首先是没有初始化,然后才是整形提升的结果。

其实先前我发了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497-1-1.html

如果没有整形提升,即使不初始化,那8位也是全部被顶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先前我发了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497-1-1.html

但如果你初始化为0了,整形提升也是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如果你初始化为0了,整形提升也是是没有影响的。

我想了一下你的回复内容,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正是初始化赋值操作(其实赋值不一定要在初始化的时候),才消除了整型提升带来的副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你的回复内容,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正是初始化赋值操作(其实赋值不一定要在 ...

就你一楼的例子来说,一旦初始化了,就不受整形提升的影响,因为你的uint8_t应该是无符号的,所以提升时,高字节都是填充了0的,但没有初始化的话,因为ARM的左右移动是在整个通用寄存器上操作的(通用寄存器是4字节的),导致高3字节的数据被移到低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一楼的例子来说,一旦初始化了,就不受整形提升的影响,因为你的uint8_t应该是无符号的,所以提升时 ...

呵呵,我汇编不好,我以为CPU可以8位数据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