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总线做PLC内部通信总线如何?

楼主(2014-06-17):
如题,之前做过一套IO卡件可扩展式的PLC,内部总线使用的CAN,卡件全部挂在CAN上。

但是CAN得速度比较慢,只能跑到1Mbit/s。有考虑过以后升级到PCI总线,或者以太网,但是想到HIGH SPEED的USB速度能上到480M,感觉很不错,而且只有4根线,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也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类似研究的朋友,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是否有研究USB协议的必要?

楼主:
USB各版本区最大传输速率速率称号最大输出电流协议推出时间:

usb
USB1.0:1.5Mbps(192KB/s)低速(Low-Speed)500mA……1996年1月;
USB1.1:12Mbps(1.5MB/s)全速(Full-Speed)500mA……1998年9月;
USB2.0:480Mbps(60MB/s)高速(High-Speed)500mA……2000年4月;
USB3.0:5G-10Gbps(640MB/s)超速(Super-Speed)900mA……2008年11月

这个速度,哪怕是1.1的版本,也算不错了。

网友A:
USB太复杂,内部总线不适合跑。PLC嘛,够用稳定就好。速度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太复杂,内部总线不适合跑。PLC嘛,够用稳定就好。速度不是重点。

能否只使用SUB的物理层,应用层协议做自定义?

USB速度做到这么高,肯定首先是物理层支持。

网友:
USB光是主从就很麻烦了吧. 要是我,就搞以太网

网友:
我还是呵呵吧

网友:
差分spi总线最方便。另外可能需要一个可编程片选

网友:
这个属于背板总线了吧?   基本属于 各大公司的 秘密。

用现成的已经经过检验的最好 。自己整一套,  设计 和 测试工作 量 是 50 人年 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