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的DMA在code比较少时一切正常,但是当code较大时...

楼主(2014-06-17):
msp430f5438A的DMA在code比较少时一切正常,但是当code较大时,DMA死活不触发,这是怎么回事你?

下面的程序单独测试没有问题,dma数据传输正常,中断正常。

但是把下面的语句放到我的一个code量较大的工程中时,dma死活不工程啊。dma不放到此工程中时,此工程工作一切正常。

当我删除此工程中的大量代码后,dma工作正常了。

现在的现象好像是code量太大,dma不工作了????

难道程序跑飞了?

__no_init static uint16_t DMA_DST_AD0[2048];
__no_init static uint16_t DMA_DST_AD1[2048];
__no_init static uint16_t DMA_DST_AD2[512];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SFRIE1 |= OFIE;        // Enable global oscillator fault flag
  __bis_SR_register(GIE);//enable interrupts

  //ADC设置
  P6SEL |=BIT0 + BIT1 + BIT2;               // Enable VeREF+ &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                       // 打开ADC内核
             +ADC12MSC                      // 连续采样
             +ADC12SHT0_2;                  // 保持时间为16个cycles

  ADC12CTL1 = ADC12SSEL_2                   // 时钟选择为:MCLK
              +ADC12DIV_4                   // 时钟分频为:4+1=5,即25M/5=5MHz
              +ADC12SHP                     // 采样信号源自采样定时器
              +ADC12CONSEQ_3;               // 序列通道多次采样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2, end seq.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software trigger

  //DMA0、1、2设置
  //触发源选择
  DMACTL0 = DMA0TSEL_24        // 通道0 ADC12IFGx triggered
           +DMA1TSEL_24;       // 通道1 ADC12IFGx triggered
  DMACTL1 = DMA2TSEL_24;       // 通道2 ADC12IFGx triggered
  //公共参数设置
  DMACTL4 = DMARMWDIS;         // CPU读写操作时禁止DMA传输

  //DMA0通道参数设置
  DMA0CTL = 0;                 // 寄存器清零
  DMA0CTL = DMADT_4            // 单次重复传输模式
           +DMAEN              // 使能DMA
           +DMADSTINCR_3       // 目标地址自增,源地址不变
           +DMAI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0SZ = 2048;               // DMA0传输大小

  //DMA1通道参数设置
  DMA1CTL = 0;                 // 寄存器清零
  DMA1CTL = DMADT_4            // 单次重复传输模式
           +DMAEN              // 使能DMA
           +DMADSTINCR_3       // 目标地址自增,源地址不变
           +DMAI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1SZ = 2048;               // DMA0传输大小

  //DMA2通道参数设置
  DMA2CTL = 0;                 // 寄存器清零
  DMA2CTL = DMADT_4            // 单次重复传输模式
           +DMAEN              // 使能DMA
           +DMADSTINCR_3       // 目标地址自增,源地址不变
           +DMAI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2SZ = 512;               // DMA0传输大小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0SA,(uint32_t) &ADC12MEM0);  //源地址:ADC12MEM0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0DA,(uint32_t) &DMA_DST_AD0);//目的地址:DMA_DST[]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1SA,(uint32_t) &ADC12MEM1);  //源地址:ADC12MEM1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1DA,(uint32_t) &DMA_DST_AD1);//目的地址:DMA_DST[]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2SA,(uint32_t) &ADC12MEM2);  //源地址:ADC12MEM2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2DA,(uint32_t) &DMA_DST_AD2);//目的地址:DMA_DST[]

  while(1)
  {
    Open_Beep;
    delay_nms(30);
    Close_Beep;
    delay_nms(100);
  }
}

//------------------------------------------------------------------------------
// DM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DM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MA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DMAIV,16))
  {
    case 0: break;
    case 2:                                 // DMA0IFG = DMA Channel 0
      Close_Beep;                        // Toggle P1.0
      break;
    case 4:                                 // DMA1IFG = DMA Channel 1
      Close_Beep;                        // Toggle P1.0
      break;
    case 6:                                 // DMA2IFG = DMA Channel 2
      Close_Beep;                        // Toggle P1.0
      break;
    case 8: break;                          // DMA3IFG = DMA Channel 3
    case 10: break;                         // DMA4IFG = DMA Channel 4
    case 12: break;                         // DMA5IFG = DMA Channel 5
    case 14: break;                         // DMA6IFG = DMA Channel 6
    case 16: break;                         // DMA7IFG = DMA Channel 7
    default: break;
  }
}

附件:我的调试仿真图,adc的参数都是正确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dma就是不触发。我单独测试dma时,adc,dma各个寄存器的参数和把dma程序放到code量较大工程中是一样的。

网友A:
方法就是慢慢隐藏  直到能工作, 再找你那块程序的问题,DMA 应该是不受CPU 及中断的影响的,  反正我试了 PWM 是会受中断的影响,根本不是硬件PWM. 所以能用ARM就用ARM,用起来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就是慢慢隐藏  直到能工作, 再找你那块程序的问题,DMA 应该是不受CPU 及中断的影响的,  反正我试了 PWM ...

早就想换arm了,但是板子一大堆,仍不起啊。

两个工程单独测试都没有问题,合在一起,dam不触发,但是其他功能正常,堆栈我设置了10KB,还剩2KB,应该不是堆栈溢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就是慢慢隐藏  直到能工作, 再找你那块程序的问题,DMA 应该是不受CPU 及中断的影响的,  反正我试了 PWM ...

错误的地方已经找到了。但是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我在dma初始化前进行过一次AD3的采样,程序如下。我只要将下面的语句屏蔽掉后,dma工作就正常了。

  ADC12CTL0 |= ADC12ENC;//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for(j=0;j<BatteryBuffer_Lenght;j++)
  {
    while(!(ADC12IFG & BIT2))//等待采样结束
    {
      Feed_Dog;        //喂外部狗CAT1023,2013-12-24
    }

    temp = ADC12MEM2;//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Battery[j]=temp;
  }

  ADC12IFG =0;
  ADC12CTL0 &=~ADC12ENC;//停止转换
  ADC12CTL0 &=~ADC12SC;

网友A:
不会是 Feed_Dog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 Feed_Dog 吧

不是的

好像dma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 Feed_Dog 吧

在新测试结果:

如果把下面的语句屏蔽掉,则dma工作正常,如果不屏蔽,则dma就死了,永远不中断了。

  //uint8_t j=0;
  //for(j=0;j<128;j++)
  //{
  //  while(!(ADC12IFG & BIT0))//等待采样结束
  //  {
  //    ;
  //  }
  //  DMA_DST_AD0[j] = ADC12MEM0;//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__no_init uint16_t DMA_DST_AD0[2048];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ADC设置
  P6SEL |=BIT0;                             // Enable VeREF+ &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                       // 打开ADC内核
             +ADC12MSC                      // 连续采样
             +ADC12SHT0_2;                  // 保持时间为16个cycles

  ADC12CTL1 = ADC12SSEL_2                   // 时钟选择为:MCLK
              +ADC12DIV_4                   // 时钟分频为:4+1=5,即25M/5=5MHz
              +ADC12SHP                     // 采样信号源自采样定时器
              +ADC12CONSEQ_2;               // 单通道多次采样
  ADC12MCTL0 = ADC12INCH_0+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software trigger

  //////////////////////////////////////////////////////////////////////////////
  //////////////////////////////////////////////////////////////////////////////
  //如果把下面的这些语句屏蔽掉,dma读取ad值正常,但是放开这些语句,即先
  //直接读一次ad值后再用dma读,此时dma就永远不触发了,这是怎么回事?
  //////////////////////////////////////////////////////////////////////////////
  //////////////////////////////////////////////////////////////////////////////

  //uint8_t j=0;
  //for(j=0;j<128;j++)
  //{
  //  while(!(ADC12IFG & BIT0))//等待采样结束
  //  {
  //    ;
  //  }
  //  DMA_DST_AD0[j] = ADC12MEM0;//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DMA0设置
  //触发源选择
  DMACTL0 = DMA0TSEL_24;       // 通道0 ADC12IFGx triggered

  //DMA0通道参数设置
  DMA0CTL = 0;                 // 寄存器清零
  DMA0CTL = DMADT_4            // 单次重复传输模式
           +DMAEN              // 使能DMA
           +DMADSTINCR_3       // 目标地址自增,源地址不变
           +DMAI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0SZ = 2048;               // DMA0传输大小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0SA,(uint32_t) &ADC12MEM0);  //源地址:ADC12MEM0
  __data16_write_addr((uint16_t) &DMA0DA,(uint32_t) &DMA_DST_AD0);//目的地址:DMA_DST[]

  __bis_SR_register(GIE);//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
// DM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DM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MA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DMAIV,16))
  {
    case 0: break;
    case 2:                                 // DMA0IFG = DMA Channel 0
      __no_operation();
      break;
    case 4: break;                          // DMA1IFG = DMA Channel 1
    case 6: break;                          // DMA2IFG = DMA Channel 2
    case 8: break;                          // DMA3IFG = DMA Channel 3
    case 10: break;                         // DMA4IFG = DMA Channel 4
    case 12: break;                         // DMA5IFG = DMA Channel 5
    case 14: break;                         // DMA6IFG = DMA Channel 6
    case 16: break;                         // DMA7IFG = DMA Channel 7
    default: break;
  }
}

网友B:
看起来像ADC中断标志位出问题了,设断点跟踪一下,可能中断标志位一直没清零,触发不了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ADC中断标志位出问题了,设断点跟踪一下,可能中断标志位一直没清零,触发不了DMA。 ...

嗯,我单步都看了dma和adc的寄存器

先读一次adc后ifg标志确实置位了,但是我清除了dma还是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