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6的fec probe到KSZ8873PHY,但是接下来Sending DHCP request(已解决)

楼主(2014-06-17):
iMAX6的fec通过MDIO管理MII接口连接到了KSZ8873PHY,驱动已能探测到KSZ8873PHY,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Micrel KSZ8873] (mdio_bus:phy_addr=1:01, irq=-1)
,但是Sending DHCP requests 超时
PHY: 1:01 - Link is Up - 100/Full
Sending DHCP requests ...... timed out!
fec_stop : Graceful transmit stop did not complete !
调试发现在探测到KSZ8873PHY后,MDIO读到的寄存器全无效,发现ksz8873的晶振不起振了(开始有)。
本人接触Linux没多久,驱动也是第一次调,请多多帮忙呀,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gin的板子?

网友:
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gin的板子? ...

使用的自己公司desgin的板子,芯片是imx6solo的,phy是ksz8873m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自己公司desgin的板子,芯片是imx6solo的,phy是ksz8873mll。

板子上跑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跑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BSP呢?

板子上跑的是linux-3.0.35,来自ltib,在上面添加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驱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先查看并参考一下文档: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先查看并参考一下文档:和。

你好!谢谢你。这两个文档我以前已经看过啦,ksz8873MLL 时钟丢失的问题已经找到了,问题在于ksz8873的引脚PWRND电平设置出错了,ksz8873mll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关闭了。
但是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PHY: 1:01 - Link is Up - 100/Full
Sending DHCP requests ...... timed out!
IP-Config: Auto-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failed.
并且ping 不同
PING 192.168.1.254 (192.168.1.254): 56 data bytes

--- 192.168.1.254 ping statistics ---
489 packets transmitted, 0 packets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这个该怎样查找问题呢?能否给点建议,再次谢谢你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硬件上管脚连线有问题,导致phy接受到的数据一直被认为是无效数据而被丢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硬件上管脚连线有问题,导致phy接受到的数据一直被认为是无效数据而被丢弃。 ...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提问,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

网友A:
对了,楼主,如果你问题已经解决的话,能否帮忙在帖子标题后面标为(已解决)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如果你问题已经解决的话,能否帮忙在帖子标题后面标为(已解决)呢?非常感谢~~ ...

不好意思,我没有发帖经验,上次解决问题时,就打算标记成已解决的,但是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修改呀?
呵呵,看到了,知道怎么修改标题,回帖子的时候看到了,可以修改标题。
怎么不行呢,怎么标记标题为已解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发帖经验,上次解决问题时,就打算标记成已解决的,但是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修改呀?
呵呵 ...

是要在标题中修改和标注的。这里估计是积分少权限不够的原因,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要不我让我同事帮你标注为已解决了哈,我现在分数的级别也不够,也是没有办法帮你标注的。欢迎继续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哈~~最后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在标题中修改和标注的。这里估计是积分少权限不够的原因,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要不我让我同事帮你标注 ...

恩,可以的,谢谢你!目前还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怎样设置imx6sl CPU上电后的FEC控制器工作在100M/FULL 模式和link up 状态。
打印信息开始
Trying 100/FULL
PHY: 1:03 - Link is Up - 100/Full
过一会儿输出
PHY: 1:03 - Link is Up - 100/Half
我在FEC驱动中修改,不起作用,可能没修改对地方,可否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可以的,谢谢你!目前还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怎样设置imx6sl CPU上电后的FEC控制器 ...

楼主你好,要不你再重新开个贴我们讨论,我们本论坛想做到的是一个帖子一个答案,这样大家查看和讨论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在一个帖中,对于大家后面查找问题不是很方便。希望你能理解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要不你再重新开个贴我们讨论,我们本论坛想做到的是一个帖子一个答案,这样大家查看和讨论起来 ...

好的,我已经重新开了一个帖子。

网友B(2014-10-07):
iMAX6连接KSZ8873PHY是用来做什么?能否上一个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AX6连接KSZ8873PHY是用来做什么?能否上一个原理图?

你好,KSZ8873PHY是以太网芯片,链接它是用来实现上网功能。原理图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参考设计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KSZ8873PHY是以太网芯片,链接它是用来实现上网功能。原理图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参考设计部分的原理 ...

请教下,通过mii接口连接KSZ8873,是否还需要通过smi接口连接KSZ887对其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通过mii接口连接KSZ8873,是否还需要通过smi接口连接KSZ887对其配置? ...

楼主,关于接口连接问题建议你查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关于接口连接问题建议你查看一下数据手册。

[FNET/RTCS] MAC<->PHY ===> MAC<->MAC
此问题已回答。
Jakub Szumacher
Level 1
Jakub Szumacher 2012-4-27 上午6:24
I'm using FNET bootloader and MQX with RTCS on K60 tower and ethernet works fine.

I need to change PHY device (ksz8041nl on tower board) to switch device (KSZ8863RLL) so it means change MAC(K60)<->PHY to MAC(K60)<->MAC connection, I think.

I wonder if is it difficult to change firmware of FNET and RTCS to work properly with this hardware change?

RICK BOURGEOIS正确答案
作者: RICK BOURGEOIS 开启 2012-5-3 下午2:44
I am using both KSZ8041 and KSZ8873 and they both work with the same firmware.
I am using a MCF52259 and I modified the BSP by using the DEMO board example on the EVB platform.
There is no files for the KSZ8873 but i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KSZ8041 so it works.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add the additional features of the switch.

以上内容转自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110698

请问版主,“I am using both KSZ8041 and KSZ8873 and they both work with the same firmware.”中提到的“the same firmware”指的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NET/RTCS] MACPHY ===> MACMAC
此问题已回答。
Jakub Szumacher

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K60?不是i.mx系列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K60?不是i.mx系列产品?

我是想了解ksz8041更换为ksz8873后,软硬件上要做哪些修改?在google搜索时搜到了楼上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FNET/RTCS] MACPHY ===> MACMAC
此问题已回答。
Jakub Szumacher

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kinetis系列产品的话,我帮你转给我们负责支持kinetis产品的工程师哈。我是负责支持i.mx 系列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了解ksz8041更换为ksz8873后,软硬件上要做哪些修改?在google搜索时搜到了楼上内容。 ...

关于软硬件需要做哪些修改,首先要看你是使用的哪个系列的处理器,i.mx的还是kinetis的,不同的产品修改的部分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NET/RTCS] MACPHY ===> MACMAC
此问题已回答。
Jakub Szumacher

你好
如果是Kinetis芯片或MQX的问题,建议你重新发一个帖子以便对应工程师与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