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下,XC8用戶升級1.32必讀,你懂的

楼主(2014-06-17):
之前有箇你懂的源代碼,自己編譯成可執行文件,然後替換掉官方的文件,就可以達到你懂的的目的。
但是很遺憾地告訴大家,1.31前還有效,1.32(含)之後就呵呵了。

那麼新版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你懂的的目的呢?讓我來轉一下帖吧。

Author: petarp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5707.50

1. 用十六進制編輯器打開"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1.32\bin\picc.exe"。
2. 找到這箇字節段"74 16 83 EC 08 56",將前兩箇字節替換成"90"("90 90 83 EC 08 56")。
3. 找到這箇字節段"74 15 83 C3",將第一箇字節替換成"EB"("EB 15 83 C3")。
4. 對"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1.32\bin\picc18.exe"做同樣的事。
5. 使用原帖裏的xclm(實測使用之前的即可)。

然後,你懂的的目的就達到了。

之前的達到你懂的的帖在這裏(非原出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283-1-1.html

来自 2楼

楼主(2014-10-09):
追加XC32的你懂的的方法。
1. 用十六進制編輯器打開"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v1.33\bin\bin\gcc\pic32mx\4.5.2\cc1.exe"。
2. 找到這箇字節段"75 6A 89 5D",將前兩箇字節替換成"90"("90 90 89 5D")。
3. 對"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v1.33\bin\bin\gcc\pic32mx\4.5.2\cc1plus.exe"做同樣的事。
4. 使用原帖裏的xclm(實測使用之前的即可)。

然後,你懂的的目的就達到了。

All credits to petarp.

楼主(2014-06-17):
手頭上的工程,在Free Mode下爆了。發箇Standard Mode和PRO Mode的對比一下。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Standard Mode) V1.32
Part Support Version: 1.32 (A)
Copyright (C)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E71h (  7793) of  2000h words   ( 95.1%)
    Data space           used   258h (   600) of   400h bytes   ( 58.6%)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18A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2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PRO Mode) V1.32
Part Support Version: 1.32 (A)
Copyright (C)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956h (  6486) of  2000h words   ( 79.2%)
    Data space           used   246h (   582) of   400h bytes   ( 56.8%)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1B6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2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另外希望大家不要“Mark”。Mark來mark去的灌純水,作死啊!想被封號嗎?
點擊樓主位底部的“收藏”按鈕就可以收藏了。
“多謝”之類的亦免了,我不是作者。去多謝作者吧。

网友A:
XC16呢,是否一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16呢,是否一样处理?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是全系列的。

网友:
暂时还没有升级,升级了再用

网友:
前天看有人发了 去下了XC1.32的没法和谐了
今天看到楼主的贴 回去再试试
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试过了,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正伤脑筋,马上试试。

网友:
试过了,立杆见影。

网友:
好使,就是多了一句
Part Support Version: 1.32 (A)
感觉不爽

网友:
楼主就好人做到低改了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

大哥,做做好心,將Sonsivri原帖內容轉過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做做好心,將Sonsivri原帖內容轉過來吧。

原贴就是一链接。东西我下载放上来了

网友:
有没有好心人改好上传一下啊

网友:
这段时间正好用了一个PIC的片子,之前一直用PIC的 C18免费版,程序直接爆掉装不下,
后来去官方下载了新的xc8后,使用free版本,代码大大降低,完全能装下而且还有剩余,
一直想试试这个帖子的效果,今天使用这个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

后,果然是利器,默认PRO模式下将之前的48KB左右的ROM变成了34K左右,RAM由794变成700!但是实际测试结果是部分功能不正常,主要表现在计算后的结果上,因为程序中使用了较多的例如浮点运算等,
后来使用standard模式后,代码恢复到较大的42KB,RAM与FREE版本一样,然后所有功能都正常了,
至于不正常的原因,可能需要找时间查查原因!
也欢迎高手帮指点指点!

网友(2014-07-18):
V1.32版本以前楼主的方法可行的,现在重装系统后再破解就找不到这些字符了

网友:
我win7 64位用winHex打开找不到相应字符串

网友C(2014-08-20):
按照这个要求做破解,我的编译器为什么还是Fre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要求做破解,我的编译器为什么还是Free Mode

1. 是否嚴格按步驟操作?
2. 是否選擇了PRO模式?

网友:
。。。先收藏。。。我以前是找不到XC8的那个啥,转用了CCS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是否嚴格按步驟操作?
2. 是否選擇了PRO模式?

我是按照上述步骤的,但是我不明白Pro模式如何选择,好像我一直没看到。还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上述步骤的,但是我不明白Pro模式如何选择,好像我一直没看到。还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

RTFM.
4.9.2.2 OPTIMIZATIONS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指点,终于破解成功。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的!

网友:
還在用MPLAB IDE v8.92的幫頂!

网友(2014-09-26):
多谢分享,马上试试看

网友:
亲测 15 楼可用。

网友(2014-12-26):
版本更新太快了

网友D: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应用到XC8 V1.33也没问题,以下是编译器信息: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PRO Mode) V1.33
Part Support Version: 1.33 (A)
Copyright (C)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对XC16 V1.23也同样适用。

网友:
我用XC8 1.33,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

十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人要注册机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我用这个注册机,咋还是现实free mod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注册机,咋还是现实free mode呢?

需要在属性里面把Free改成Pro,如下:

网友(2015-04-16):
大大侠们,哪还能下载到1.31版本的XC8啊,还是都1.3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注册机,咋还是现实free mode呢?

人家上面说,1.32以上的版本只能呵呵了

网友(2015-05-22):
Warning [1273] ; .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5E0Ah ( 24074) of  8000h bytes   ( 73.5%)
    Data space           used    C4h (   196) of   600h bytes   ( 12.8%)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7h words   ( 28.6%)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52Eh bytes   (  0.0%)

Running this compiler in PRO mode, with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enabled,
often produces code which is 60% smaller and at least 400% faster than in
Free mode. The MPLAB XC8 PRO compiler output for this code could be
14648 bytes smaller and run 4 times faster.
See http://www.microchip.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Loaded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18.cof.

********** Build successful! **********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PRO Mode) V1.33
Part Support Version: 1.33 (A)
Copyright (C)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h; 149. variable "_FlagAdok"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h; 131. variable "_FlagE1Buf"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key.h; 37. variable "_FlagKeyUp"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h; 129. variable "_FlagMintOk"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h; 132. variable "_FlagRead5463ok"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lcd.c; 262. variable "Fill_Sbmp@j" is not used
Warning [1090]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18.c; 305. variable "SolarPanel@WatTemp" is not used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A10h ( 18960) of  8000h bytes   ( 57.9%)
    Data space           used    C6h (   198) of   600h bytes   ( 12.9%)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7h words   ( 28.6%)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bytes   (  0.0%)
    Data stack space     used     0h (     0) of   52Bh bytes   (  0.0%)

Loaded E:\!wai\JACK\DC Energ\PRG18\Engmet18.cof.

********** Build successful! **********

之前73% ,之后58%
之前没用的变量不提示,之后提示了。。。

谢谢楼主,谢谢原作者。

网友:
xc8 和谐 标记

网友F(2015-09-01):
XC8 1.35 OK
附上相关文件
安装

网友(2015-10-12):
妥妥的解决了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2015-11-23):
感谢49楼!这里果然是神坛!什么都有!

网友:
果断下载,非常感谢lingjun1015!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free的反而比pro编译出来的小。
不知道是不是我搞的这个工程太小了的原因。

网友:
弱弱问这个FREE MODE和PRO MODE实际使用上有什么区别?用PRO MODE,功能多一些?体验好一点?
还有请教个问题,如何用MPLAB X IDE 做PM3烧录环境文档呀。。。。实在找不到~~~
之前用惯了MPLAB ID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C8 1.35 OK
附上相关文件
安装

我直接使用你的文件替换原文件
可以编译,但发现编译出来的代码执行有问题,有些if条件判断不对
然后我换回V1.32版本自己破解就可以正常运行

现在不知道是V1.35版本的XC8有BUG
还是xclm.exe一定要在自己的电脑编译生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直接使用你的文件替换原文件
可以编译,但发现编译出来的代码执行有问题,有些if条件判断不对
然后我换 ...

付費模式優化程度較高,但不太可能生成出錯誤的代碼。
如果你認爲編譯器錯誤地編譯了你的源代碼,你可以先自行檢查一次,然後反饋到Microchip,請求技術支援。

网友:
请教下,破解后Pro模式能正常编译,但是在Optimizations中选择Free或Standard模式,编译后都显示Pro模式下的代码量?这只是针对Pro的破解?有点疑惑。

网友:
补充下,免费 标准 专家三模式,在破解后,软件中按选项切换后,实际编译都是专家模式?大家有这种情况?

网友H:
已解决,需要在文件—项目属性中修改,不可右击C文件属性中修改

网友(2016-05-22):
引用 网友F:
XC8 1.35 OK
附上相关文件
安装

这个XC8 1.35的可以用在1.37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解决,需要在文件—项目属性中修改,不可右击C文件属性中修改

我用百度云的改了还是不行?但上面XC8 1.35的可以。见鬼了?

网友I:
仔细看了Readme.txt,解决了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了Readme.txt,解决了一切。

1.37也可以用?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我安装了XC1.37版本。
“3. 找到這箇字節段"74 15 83 C3",將第一箇字節替換成"EB"("EB 15 83 C3")。“
这个字段找不到。只有好几个75 15 83 EC,将第一个字节换成EB ,运行会出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了Readme.txt,解决了一切。

你好!请问你是说在哪里的readme.txt文件。我查找了XC8安装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能否把这个文件发给我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你是说在哪里的readme.txt文件。我查找了XC8安装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能否把这个文件发给我看 ...

在40楼的那个网盘里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40楼的那个网盘里有。
我就不上传了。

谢谢回复。那个提示有病毒,所以下载不了。能否帮个忙直接放到论坛上?其实看文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回复。那个提示有病毒,所以下载不了。能否帮个忙直接放到论坛上?其实看文件不大。 ...

MPLAB?XC v1.32 Replacement XC License Manager
==============================================

Windows
-------
Find xclm.exe file in compiler's bin folder, rename to xclm.old and copy replacement xclm.exe file to bin folder.
Run xclm.exe once as administrator to patch compiler with new SHA hash.

Linux/Mac OS X
--------------
Find xclm file in compiler's bin directory, rename to xclm.old and copy replacement xclm file to bin directory.
Run xclm once as root to patch compiler with new SHA hash.

13-Aug-2012; Updated for v1.10 compilers.
14-Aug-2012; MPLAB XC32 C++ license activated.
01-Jan-2013; License info update.
12-Jun-2014; Updated for v1.32 compilers.
19-Jun-2014; Fixed issue with XC32 compilers.

网友:
上面就是ReadMe.txt的所有内容。
有一步很重要:rename to xclm.old and copy replacement xclm.exe file to bin folder.
如果直接覆盖了就破解不了。

网友J:
非常感谢GunGun的热心相助,虽然还是没有成功。
编译后还是显示:
You have compiled in FREE mode.
Using Omnicient Code Generation that is available in PRO mode,
you could have produced up to 60% smaller and 400% faster code.
See http://www.microchip.com/MPLABXCcompil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GunGun的热心相助,虽然还是没有成功。
编译后还是显示:
You have compiled in FREE mode.

需要在option的优化选项悬着pro模式。

网友(2019-04-26):
V1.32用xclm.exe和谐成功,显示pro模式,在MPLAB X IDE v3.55编译成功,但是会弹出X8C:Not licensed or error.不知道有什么隐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