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实现的异步电机无传感器矢量算法思想分享

楼主(2014-06-17):
        最早的帖子发在水坛,不少坛友应该看过。后来离职去了光伏行业,因为公司需要软件著作权,就让我编了个软件著作权,虽然大部分是瞎扯淡,但是算法部分我还是认真作图写了下,主要解释了下模型及主要的思路(不是很完整),很多细节处理,比如死区补偿等等都没有写进去,各位坛友随便看看,不喜勿喷,硬要跟我争论什么对与错也没意义,我不干这行了。

网友A:
光伏行业怎么样,问一问LZ

网友:
光伏都在搞,没几家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伏行业怎么样,问一问LZ

说不上来,不过国情是大家的产品都是抄的,呵呵。行业变数感觉比较大。

网友B:
写的很有深度,不错

网友:
关注,希望继续写。

网友C:
顶,还有我实际用的是绕线电机,可以从转子绕组上得到一些实时参数,这些参数是不是比直接换算得到的参数要精确啊。

网友D:
楼主,要是不介意的话,尽量写详细点呗,大家都好感兴趣啊。
我想代表坛友感谢楼主,但是我怕坛友喷我,算了,我还是代表我自己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还有我实际用的是绕线电机,可以从转子绕组上得到一些实时参数,这些参数是不是比直接换算得到的参数要 ...

不是的,算法中用的转子侧参数是耦合到定子侧的参数值的换算值,就好比变压器,除非匝比是1比1,才可以直接代替。

网友E:
LZ可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算法中用的转子侧参数是耦合到定子侧的参数值的换算值,就好比变压器,除非匝比是1比1,才可以直 ...

说道匝数比,我记得在书中看到想得到一些确切值,最好得到定子和转子,绕组的匝数比。书中还提到对于绕线电机,有效匝数比相当容易确定,不过还是没理解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不介意的话,尽量写详细点呗,大家都好感兴趣啊。
我想代表坛友感谢楼主,但是我怕坛友喷我,算 ...

最核心的思想已经在这里了,其他都是基于对电机、矢量图的变化做分析理解而延伸的(举一反三),具体的细节我太久没接触了,让我归纳整理我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可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吗?

哪方面?我文笔不大好,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有深度,不错

你好。能不能把楼主发的图发我看看,谢谢,我这里看不到。我的邮箱24572964@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D:
楼主,我发现现在运动控制的教科书坑了大多数做电机控制的,导致做出来的电机的抗干扰性能不好等等。
比如做电机的位置或者速度控制,我可以在大家的软件上稍微做改动,性能将会大幅提高,改善的性能包括:大幅加快启动速度,大幅提高抗干扰能力,显著提高电机跟踪给定指令的能力。
又想了下,启动能力不会大幅提高,因为现在用的是满电流甚至过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发现现在运动控制的教科书坑了大多数做电机控制的,导致做出来的电机的抗干扰性能不好等等。
比如 ...

教科书只能指导原理而不能指导你控制方法,抗干扰性跟教科书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靠硬件。启动能力不能提高?我只能说你不是业内人,低频下电流跟转矩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线性相关,高中的知识:电磁力=磁场强度*电流,磁场弱了,电流再大又能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科书只能指导原理而不能指导你控制方法,抗干扰性跟教科书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靠硬件。启动能力不能提 ...

我确实不是做电机的,我是从控制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是假定同样的硬件情况下,程序上稍作改动便可提升不少性能。

网友:
图片看不见了

楼主:
我重新发一份看看

网友(2014-08-31):
图片看不见了,能发一下吗?

网友:
图片还是看不到。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建议把所有图片打成包,压缩成RAR文件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把所有图片打成包,压缩成RAR文件再上传。

已发

网友(2015-07-31):
感谢 28楼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太难了,还理解不了,点赞

网友G(2015-09-28):
引用 楼主:
教科书只能指导原理而不能指导你控制方法,抗干扰性跟教科书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靠硬件。启动能力不能提 ...

隐约感觉,你说的磁场弱了,其实就是矢量定向不准,导致无法生成想要的励磁电流,致使转矩电流再大也出不来多少转矩。
所以无PG矢量控制0hz或者0.5hz出大转矩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是带PG矢量控制,低速出转矩就不难了吧?
因为没做过,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隐约感觉,你说的磁场弱了,其实就是矢量定向不准,导致无法生成想要的励磁电流,致使转矩电流再大也出不 ...

是这个意思,低频下感应电动势太小,所以励磁电流计算误差很大,有了PG自然是轻松准确。

网友:
图完全看不到

楼主:
打包在29楼

网友:
有码盘下,限值低频带载能力的因素是什么呢?

网友:
好高端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