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楼主(2014-06-17):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步进电机
1、需要40N以上的力,
2、最好是三相步进电机的,那样就不用再买变压器了。

a、以前买过雷赛的,貌似口碑还不错,不过用起来很奇怪,买来测试的时候,不细分的时候,竟然走不了。
b、还有就是雷赛的三相步进电机没有那么大扭力的。

各位兄弟有没有比较懂这块的,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比较稳定的。希望推荐一下。不想三天两头搞售后的说。

网友A:
雷赛自己做步进电机吗?

网友B:
以前用过三相的步进电机,现在两相的也用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用,太吵。个人喜欢5相的。至于40N,不小了,先说说干什么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赛自己做步进电机吗?

雷赛主要是做驱动器的,步进电机也有卖就是了。不知道你都拿什么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三相的步进电机,现在两相的也用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用,太吵。个人喜欢5相的。至于40N,不 ...

噪音目前要求不是很高,我这边其他东西声音比他的还大。
步进电机就是做一个类似洗衣机是甩干功能,先需要一个很低的速度,大概60r/min,高速大概需要800r/min,跨度有点大,并且停止的时候需要定位,所以考虑使用步进电机。否则可能会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
有个叫 斯达特 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

网友C:
日本东方PK步进电机,几乎都是二手拆机件的,可以不?

网友D:
40N以上的三相步进就是50N的130了,可以联系我

网友E: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步进电机 三相 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很疑惑,步进电机几相和用不用变压器没有关系吧。国内用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两相的

雷赛的步进电机一般,但是驱动器性能在国内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推荐使用,步进电机也可以考虑下山洋

网友F:
三洋的,拆开老外很多产品都三洋的。
价格是国内的三四倍。
国内四通,等等,很多,好像扬州是大本营,有100多家。呵呵。

网友:
斯达特是做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目前要求不是很高,我这边其他东西声音比他的还大。
步进电机就是做一个类似洗衣机是甩干功能,先需 ...

你这个要40N的扭矩,要达到800rpm,不看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噪音目前要求不是很高,我这边其他东西声音比他的还大。
步进电机就是做一个类似洗衣机是甩干功能,先需 ...

40N,还要达到800rpm,可能不太靠谱。如果要求定位时转速比较低,我觉得用三相电机加编码器做主轴定位比较好。机床上做一些零件的时候,对主轴电机位置也算是有要求的,就是主轴电机加编码器做主轴定位。可能控制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东方PK步进电机,几乎都是二手拆机件的,可以不?

二手拆机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N以上的三相步进就是50N的130了,可以联系我

你是做哪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步进电机 三相 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很疑惑,步进电机几相和用不用变压器没有关系吧。 ...

雷赛的电机确实感觉一般,当初只是不知道去哪里买步进电机比较好,就连驱动器一起找雷赛买了。
我看的比较多的是,三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接接220V就可以了,两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需要个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当初买的那套110步进加驱动,就是要多买一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洋的,拆开老外很多产品都三洋的。
价格是国内的三四倍。
国内四通,等等,很多,好像扬州是大本营,有10 ...

国外三洋和东方步进,好像都没有那么大扭力的,并且我不知道去哪里买这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还要达到800rpm,可能不太靠谱。如果要求定位时转速比较低,我觉得用三相电机加编码器做主轴定位比 ...

我的定位其实比较简单,只需要定在一个位置,比如说0°。
但是三相的电机,速度好像不能相差太大,我这个基本上是10HZ和120HZ的跨度,10HZ三相电机有点难。然后也怕定位相对复杂点。以前有一套设备是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做出来的效果非常差。

网友D:
10赫兹 120赫兹 这频率也太低 振动会较大 步进至少也要600赫兹以上
楼主方便短消息留个联系QQ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赫兹 120赫兹 这频率也太低 振动会较大 步进至少也要600赫兹以上
楼主方便短消息留个联系QQ我 ...

我说的这个是如果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的话!

网友:
斯达特不错,还有杭州米格电机

网友G:
顶顶,也用步进的,同求找替代雷赛

网友(2014-09-07):
引用 网友G:
顶顶,也用步进的,同求找替代雷赛

我们有替代雷赛的产品的数字步进电机驱动器,高压数字基本上是国内做的最好的,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2015-10-15):
>我们有替代雷赛的产品的数字步进电机驱动器,高压数字基本上是国内做的最好的,可以给我留言。

What's your company name and web site?

网友(2016-01-07):
我推荐北京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