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两个SD卡切换用的IC

楼主(2014-06-17):
有一个项目需要两个TF卡之间来切换,工作方式是3线的SPI方式,对卡有读和写的操作。目前用了一个双USB切换的IC发现有些TF卡不能读写,有在项目上用过的朋友能否请推荐一下。

网友:
有.北京的http://www.sg-micro.com/f/index.aspx模拟量开关有4刀双掷的信号

网友:
用两个片选不行吗?

网友:
正常不是用两个片选吗?为什么要复杂化

网友:
我也觉得用两个片选搞定

网友:
同意片选!!

网友:
弄个74HC与门

网友:
仙童的有一款,忘了型号了

楼主:
由于系统比较复杂,只适合电子开关切换的方式。

网友:
用个最便宜的CPLD

楼主:
这个完全可以用高速电子开关解决的,何必上CPLD这高达上呢。这个会增加不少的工作量呢。关键是没接触过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