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防倒灌电路,大家讨论

楼主(2014-06-17):
防止BAT到VCC的倒灌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通了之后bat上的电压也可以加到vcc上,所以通了之后就断不了

网友:
防不了,VCC上电后两个MOS管都通了,然后断电后VCC和BAT还是通的,左边的MOS断不了

网友:
直接接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0.3V的压降可以接受么?

楼主:
“48V的工作电压,小于0.3V的正向压降,不小于2A的电流”,这要求没招了。肖特基二极管选个反向耐压高的不容易,SK36A,3A电流,反向耐压60V,但是Vf接近0.7V

网友:
那个凌力尔特公司有个叫理想二极管的东西,听名字挺唬人的,没细了解过。
要不你去看看?

网友A:
楼上正解。

2个 LTC4357,2个 NMOS(注意是NMOS,100V耐压,低Rds.on),就可以收工了。

网友:
关闭了就可以的,,,打开两边都是通的,,

网友B:
表示曾经奢侈的使用轨到轨 运放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曾经奢侈的使用轨到轨 运放成功过

轨到轨运放?难道是用个小电阻来采样监视电流方向的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轨到轨运放?难道是用个小电阻来采样监视电流方向的改变?

对 就是监控电流

网友:
锂电池保护IC的原理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曾经奢侈的使用轨到轨 运放成功过

超级奢侈

网友C:
如果能确定输入比Bat高多少,就容易多了。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是用光耦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确定输入比Bat高多少,就容易多了。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是用光耦来做的。

如果输入能比BAT高1V,就二极管上场了,没这么麻烦了。

今天联系客户落实具体参数,我总是觉得没有这么变态的要求的,都是成品设备的级联,谁做设备一点设计余量都不留。

实在不行,找凌特的理想二极管搞定!

非常感谢各位给我出主意!

网友:
顶理想二极管

网友:
双向电路传感器+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能比BAT高1V,就二极管上场了,没这么麻烦了。

今天联系客户落实具体参数,我总是觉得没有这么 ...

理想二极管里面的结构也是  运放  我就是找了个理想二极管的 逻辑结构图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2个 LTC4357,2个 NMOS(注意是NMOS,100V耐压,低Rds.on),就可以收工了。

第一次听说“理想二极管”这个词,芯片+MOS的方案压降肯定小,不过凌特的东西不便宜。

网友:
关键看通过的电流要多大

网友:
有结论了没有?

网友(2016-09-29):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电路    有结果么?

网友(2019-05-28):
这个电路防不了倒灌

网友:
记号理想二极管!

网友:
这挺有意思,留个记号

网友:
树莓派电源输入电路可以考虑,2个三极管加1个PMOS

网友:
理想二极管有多理想

网友(2019-10-11):
可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