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433 触摸电容按键组demo程序哪里有

楼主(2014-06-17):
msp430 g2433 触摸电容按键组demo程序哪里有,查了一下,ti的都是按键,滑动条,轮,就是没有按键组,谁有demo程序的,贡献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这个库,例程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这个库,例程都是有的。

可是只有一个按键的,没有一个按键组的,就是几个按键一起组成的传感器的

网友:
Touch Library\Example_Projects\Source\RO_PINOSC_TA0_WDTp_Wheel_Buttons
这个目录下就是按键组的例程代码。

网友B(2014-09-17):
你仔细看下单个按键的例程,和该一些宏定义和结构体声明就可以了,而且库本身就提供了按键组检测函数,你仔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下单个按键的例程,和该一些宏定义和结构体声明就可以了,而且库本身就提供了按键组检测函数,你仔 ...

问题就是别人说库本身就提供了按键组检测函数不稳定?只能作为demo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别人说库本身就提供了按键组检测函数不稳定?只能作为demo使用

呵呵~是否稳定你自己测过就知道!而且从整个库函数来看基本功能其实该有的都有了,比如跟踪阈值的修正和补偿等,如果觉得不完善你可以自己去添加。建议你先仔细看看库函数,研究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否稳定你自己测过就知道!而且从整个库函数来看基本功能其实该有的都有了,比如跟踪阈值的修正和 ...

我只看到base值有修正和补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