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口发送数据后对RI置零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6-17):
串行口发送数据后对RI置零也能正常运行?不会因此重复进入串行中断?

网友:
只有当RI=1或TI=1时才进入串口中断,再说,置零是每次读完SBUF要做的事……

楼主:
那我如果不对他们清零是不会一直在中断里跑  还是有其他后果

网友:
串口发送完应该是清TI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