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出的老beaglebone,与主机连网问题

楼主(2014-06-17):
一年前出的白色版beaglebone,USB只转出了两个串口,等于说和宿主机连接tftp只能通过网口,但是ifconfig没有作用,始终连不上网,哪位同行研究过?指条路子。
现在都没法把程序down进去,怎么办?

网友A:
下载程序肯定是uboot了,uboot没有ifconfig的。ping一下就知道网络通不通了
不行只能SD卡烧文件了(beagleboard是这样的,beaglebone没玩过)

网友:
route 命令看看有没有IP网关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肯定是uboot了,uboot没有ifconfig的。ping一下就知道网络通不通了 不行只能SD卡烧文件了(beagleb ...

嗯,uboot的话好办,用tftp客户端应该可以直接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uboot的话好办,用tftp客户端应该可以直接烧。

我的这个beaglebone不具有usb转以太网接口,只有RJ45,这样的话连接在笔记本上和虚拟机不是一个网段,改成用桥接网络的后依然ping不同。系统就用的板子自带的angostorm。我看了guide说是是默认DHCP,这样的话是否是只能连接在路由器上开发,这样岂不太不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beaglebone不具有usb转以太网接口,只有RJ45,这样的话连接在笔记本上和虚拟机不是一个网段,改 ...

支持DHCP的话,你把虚拟机设为桥接,注意一定要在VMWare Network Manager里面把Bridge桥接到你的有线网卡上。否则多网卡肯定不行。
此外,DHCP你用TFTPD就能搭一个非常简单的。

网友:
用usb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DHCP的话,你把虚拟机设为桥接,注意一定要在VMWare Network Manager里面把Bridge桥接到你的有线网卡 ...

前辈,能留个企鹅qq吗?我设置成了桥接,从vmware settings里/依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