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性电源变压器整流器输出12v 电压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14-06-18):
现象是:变压器整流器输出12v 电压不稳定,有锯齿波一样的,怎么办?
说说我的做法:我是变压后 全波整流 用了2200uf 和 104 电容滤波,经示波器测量 电源电压不是一条直线,有锯齿波,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线性电源一般都有最小负载要求,常见LM7812之类需要4mA才能稳定

网友A:
电源电压不是一条直线?指的是变压器一次侧?那是交流电,应该是正弦波,要是经过整流之后滤波之后出现锯齿波,估计是纹波大了,电容滤波,空载还是带负载呢?

网友B:
楼主变压器次级AC电压是多小? 如果是9V那就恭喜你了。

网友C:
负载消耗多少毫安的电流呢?

网友D:
次级输出电压低了?

网友E:
这种电容滤波电路效果就那样了,要想输出电压稳定需要增加一级稳压电路。

网友:
这是正常滴,如果楼主只用全波整流 2200uf 和 104 电容滤波,就能得到稳定平滑的直流,那恭喜你,你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不是一条直线?指的是变压器一次侧?那是交流电,应该是正弦波,要是经过整流之后滤波之后出现锯齿 ...

有负载的,还有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滤波电路效果就那样了,要想输出电压稳定需要增加一级稳压电路。 ...

你是指LM7805 或者 LM317么?后面有LM317的,但是输出还是纹波大 有锯齿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输出电压低了?

是的,后面有LM317调整电压,还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消耗多少毫安的电流呢?

负载有5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变压器次级AC电压是多小? 如果是9V那就恭喜你了。

你说对了,是9V的,全波整流后有12V,有什么办法改善纹波么?9V为什么不对呢?可以说说么

网友:
9V“升”上来的12V是虚压,用15V输出的变压器,再用7812降压并稳压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不是一条直线?指的是变压器一次侧?那是交流电,应该是正弦波,要是经过整流之后滤波之后出现锯齿 ...

,经过整流滤波后的 还有纹波,接有50MA负载的,怎么改善纹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LM7805 或者 LM317么?后面有LM317的,但是输出还是纹波大 有锯齿波的

测量一下317输入输出两端压是多少。如果317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端纹波波谷电压,那么在不改电路情况下纹波就去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负载的,还有给单片机供电。

上图吧,看电源指数首先空载看看,加电容滤波试试,不过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LM317和7805的输入电压都要比输出大2-3V才行的

网友:
示波器截个图上来,还有你的电路图照片,显示你的测试点在哪?

网友F(2014-10-14):
2200uF 换成高频电容会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0uF 换成高频电容会改善不少

问题找到了,我12V电压 是 用9V的变压器输出的,原因是当负载过大后,电压就没有稳定的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