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做的无线串口模块

楼主(2014-06-18):
组成:USB转串口+51单片机+SI24R1
USB转串口:CP2102
51单片机:STC15W404AS
SI24R1:台产版NRF24L01+

实测可以信号覆盖200平米的房间,可穿墙,穿了3堵砖墙后,距离15米稳定传输

电路图,源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ldU6E

以后调试其它NRF24L01模块就方便多了!

还可以用来作为智能家居,物联网,工控,数据传输等应用

网友:
抢沙发,东西不错,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出售这个吗?很漂亮,想买成品

网友B:
SI24R1我们采购说是国内产的,不是台湾产。这颗芯片频率不太稳定,怕摔。但是要求不高时还是可以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漂亮啊!价格可以的话搞个团购吧!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NRF24L01能传这么远? 之前我测试的也就3米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I24R1我们采购说是国内产的,不是台湾产。这颗芯片频率不太稳定,怕摔。但是要求不高时还是可以用。 ...

温度变化对这个片子的影响也比较大,曾经做过烤房的无线测温传输系统,快折腾死了

网友:
确实不错,好靓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售这个吗?很漂亮,想买成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731296430
被我找到了。

网友:
很漂亮,感觉这类芯片在家居环境很有潜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温度变化对这个片子的影响也比较大,曾经做过烤房的无线测温传输系统,快折腾死了 ...

如果真是这样直接换了吧,对价格很敏感吗?基实也只相差二块钱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直接换了吧,对价格很敏感吗?基实也只相差二块钱不到

刚开始没有怀疑到是温度问题.
另外和wifi路由器有冲突的问题也发现过,
反正稀奇古怪的问题出现好多,后来请了个做射频的重新设计了天线.没有使用官方的天线图,基本上才交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没有怀疑到是温度问题.
另外和wifi路由器有冲突的问题也发现过,
反正稀奇古怪的问题出现好多,后来 ...

如果解决了问题那就好,这个芯片的功率可以做到10dBm比原装的功率大多了,但做接收的时候灵敏度低了。看来还是没有抄好

网友:
不错,要是有PCB图就更好了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2MjU5NzEy.html

这是无线数据传输的应用实例

楼主:
百度网盘和360网盘真是非常的不稳定!现在改用115网盘了,下载地址:
http://115.com/lb/5lbd8pn74mvr

网友:
赞一个,便宜了我等懒人

网友:
LZ天线设计能不能共享?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2MTU4OTEy/v.swf

这是NRF24L01无线控制电灯泡开关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实例

楼主(2014-10-22):
前面的百度网盘资料下载地址无效了,这个是最新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700907&third=2

楼主(2014-12-07):
有7块打样时的空板,免费送给你了,运费你出 ,有要的在下面报名

网友E:
NRF速度本来就不快,还要串口。 也就只能做物联网用了!
不过板子倒是挺精致的!

网友F:
楼主,分享链接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享链接不存在了

31楼有最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NRF速度本来就不快,还要串口。 也就只能做物联网用了!
不过板子倒是挺精致的! ...

请教下,一般要快的话会用什么

网友:
同问除了WIFI外快的要用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2015-02-02):
最近想仔细学习一下NRF24L01,先收了

网友:
一般穿一堵墙的功率损耗为20dbm,穿3堵墙?

网友:
NRF24L01做的无线串口模块 这套资料还有没有,可否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在后面已经看到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7块打样时的空板,免费送给你了,运费你出 ,有要的在下面报名

请问一下楼主空板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空板还有吗

不好意思,现在没有了

网友:
mark下,之前和别人做过,但是由于没什么经验,做的距离都是很近的,也就5米,后来实在搞不定,就没再做,感觉PCB天线那块不好做。

网友:
这个方案应该很有优势

网友(2015-03-08):
用蓝牙串口整过类似的控制

网友:
安卓控制端

网友(2015-09-15):
这么好的帖子,我只想对楼主说声:谢谢楼主!

网友(2015-10-30):
最近又在捣鼓24L01,谢谢楼主资料,太赞了,!!!板子很漂亮!!

网友H(2015-12-04):
有没有地方可以买呀,现在想买几个来调试使用,求推荐地址呀,谢谢!

网友:
你好,你发的贴子“NRF24L01做的无线串口模块”我很有兴趣自已DIY,但是“电路图,源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里边什么都没有了,麻烦能发一份资料给我吗?我的邮箱是:mh13715690390@163.com  我的QQ是:942547592

网友:
好东西,但是点去了没有了?

网友(2016-01-05):
楼主重新发下吧,连接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漂亮啊!价格可以的话搞个团购吧!

找到了。价格12块不用团购也很划算,在深圳旺宝电子买到了,淘宝上搜索深圳旺宝电子就可以了,还有配套的开发板,我们班同学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地方可以买呀,现在想买几个来调试使用,求推荐地址呀,谢谢!

在淘宝上搜索深圳旺宝电子或者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购买啦!价格才12元

网友:
不错的东东哈

网友:
应该直接上传资料上来,不要用什么网盘,我看了给的这几个连接都不存在了

网友:
有没有大功率的无线

网友(2018-09-27):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没有了

东西不错漂亮,能否在分享一下连接?

网友:
东西不错漂亮,能否在分享一下连接?

网友:
链接失效了,谁帮忙传一下

网友:
楼主使用有没有 数据延迟 和 丢包 问题?
波特率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