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能用延时函数进行任务调度,不能用OSIntExit进调度

楼主(2014-06-18):
ucosIII 能用延时函数进行任务调度,不能用OSIntExit进调度,当运行最低优先级的任务时,如果任务没有完成,
且理论上有高优先级任务就绪的时候,不能通过systick的中断进行任务切换
必须等到低优先级的任务运行到OSTimDly这些函数函数时才进行任务切换,
是什么原因呢?
systcik中断可以进入,但每次到查找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时,都是返回当前任务,不能进入任务切换。。。

测试方法是在低优先级的任务加入一个死循环如for(;;);然后看其他任务还能不能运行。。。

楼主:
找了网上一些别人移植的都是一样,大家有没有试过啊,是大家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没有发现,还是我的移植有问题呢???

网友:
你这个就是移植或者配置的问题。

网友:
我怀疑你的优先级搞反了

网友A:
我记得前几天看的资料里面提到ucos不支持时间片轮转的吧。应该也不属于抢占式哦。楼主继续测试,解决了说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前几天看的资料里面提到ucos不支持时间片轮转的吧。应该也不属于抢占式哦。楼主继续测试,解决了说一 ...

支持。II
不支持

楼主:
官方例程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m32f103,例程的是107,这两个有区别吗?(在移植上)
还是操作系统里有配置可剥夺式和非可剥夺式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