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微星电脑DOS系统不能U盘启动和光盘CHOST

楼主(2014-06-18):
新买的微星电脑DOS系统不能U盘启动和光盘CHOST

网友A:
肯定是你的问题,你是不是要装XP,GHOST版的?用U盘引导后要弄一下MBR引导师信息,
然后XP才能用GHOST还原,不过一般电脑现在都是STAT接口的硬盘,直接装XP是不行了,要在BIOS里兼容设置一下,
不知道你装的什么系统?

下个“一键U盘装系统”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即可。没搞过的话需要百度搜一下。
之前给亲戚买的一体机装WIN7,也是DOS系统。改了下BIOS就可以光盘启动安装了。

网友:
有些主板确实不能引导带图形界面的光盘、U盘启动盘,但纯DOS可以。现在的新电脑都不支持WINXP了。

网友:
可以开机后按F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的问题,你是不是要装XP,GHOST版的?用U盘引导后要弄一下MBR引导师信息,
然后XP才能用GHOST还原, ...

弄了U盘,新买的电脑根本不识别U盘 能时使用鼠标,后面用光盘安装CHOST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U盘,新买的电脑根本不识别U盘 能时使用鼠标,后面用光盘安装CHOST出现

不可能识别不了U盘,没有设置启动顺序,或得你U盘没有设置为HD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识别不了U盘,没有设置启动顺序,或得你U盘没有设置为HDD模式

设置了。在PE模式下也不识别USB存储啊,难道我设置的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