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odeworroir10.6 如何显示 行号?(已解决)

楼主(2014-06-18):
虽然用codeworroir10.6 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找到显示程序行号在哪里可以设置,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请问有破解版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破解版下载吗?

我现在用的是官方的试用版,license已经过期了,不过貌似还能用
有代码限制? 目前我程序量在20K的样子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官方的试用版,license已经过期了,不过貌似还能用
有代码限制? 目前我程序量在20K的样子

你好,楼主!
license过期一次,可以重新延长一次,至于你说的代码限制版本,它是免费的,代码限制是128K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破解版下载吗?

哈哈,网上破解版不可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license过期一次,可以重新延长一次,至于你说的代码限制版本,它是免费的,代码限制是128K ...

128K一般的应用够了

网友C:
如图,打开行号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打开行号的选项

谢谢版主解答,话说这么简单都没发现,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话说这么简单都没发现,见笑了。

FSL_TICS_LY解答问题效率就是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