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生成的代码这样子,是为了方便生成帮助文档么?(已解决)

楼主(2014-06-18):
PE生成的代码注释这样子(如下),是为了方便生成帮助文档么?
如果我自己写的代码也搞成这个样子,如何生成帮助文档呢
codeworrior10.6中有不有类似JAVA中生成帮助文档的那种工具?
/*
** ===================================================================
**     Method      :  AD1_GetMeasurementCompleteStatus (component ADC_LDD)
*/
/*!
**     @brief
**         Returns whether the measurement is done and the results can
**         be read by the user. It can be used to poll the state of
**         measurement if [Interrupt service/event] is disabled or if
**         [OnMeasurementComplete] event is disabled by the
**         [SetEventMask()] methods.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return
**                         - Error code
**                           true - Measurement is done
**                           false - Measurement is in progress
*/
/* ===================================================================*/

网友:
doxygen标准格式。

楼主:
如何生成帮助文档知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生成帮助文档知道么?

google doxygen

楼主:
3Q解答,已搜到

网友A:
大家伙的,都这么不待见度娘啊。
google,gmail都上不去,正在找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伙的,都这么不待见度娘啊。
google,gmail都上不去,正在找梯~

收费梯子,我真要找老板要推广链接了。。。

楼主:
这个软件不支持中文的注释,很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费梯子,我真要找老板要推广链接了。。。

谢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