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升压后蜂鸣器间断发声呈现锯齿波形态的减弱,不知为何

楼主(2014-06-18):
最近做了一款产品,采用3.7V锂电池供电,34063升压到5V供给系统。STC单片机
系统内有一个蜂鸣器,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发出滴~滴~滴的时候发现蜂鸣器的声音呈现有规律的逐渐变小,变到最小后突然恢复到初始状态,再慢慢变小,呈现一种类似锯齿波的状态。周期大概10S左右。
尝试将蜂鸣器改成持续发声,就没有次现象发生。
出问题的状态时单片机控制300MS间断
采用计算机USB口5V直接输入到系统,抛弃34063,故障消失
考虑过是34063升压后纹波太大,但是用示波器查看电源输出并没有找到纹波信号。
请各位大神予以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是带载能力不够,示波器看看7脚和1脚电压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带载能力不够,示波器看看7脚和1脚电压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是这个原因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吗?

网友:
改进就是去看芯片手册就行了,芯片指标能满足,实际却不行,那就是你设计的原因了

网友:
先试试 把R28 R30 电阻减小
1N4148 不行,换掉。L5 可以换成150UH  然后在 接个 L C 试试

网友:
负载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