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M进阶特性介绍 —【正交解码模式】

楼主(2014-06-18):
FTM进阶特性介绍 —【正交解码模式】

      首先,感谢各位工程师朋友们在世界杯如火如荼的举行期间,还能如此积极的关注飞思卡尔社区,小伙伴有没有为今早的墨西哥门将点赞呢!但斑竹还真有点担心小伙伴们的身体啊,四年一次的狂欢,虽然等待的很辛苦,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吗,总之一句话,小伙伴们要且看且珍惜啊!
       好的,闲话少叙,进入主题,斑竹继续FTM进阶特性的介绍,这一次要对大家介绍的是—正交解码模式,正交解码模式可用于输入旋转编码器的A相和B相信号,不但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测量旋转的方向,至于FTM的正交解码模式有什么特点,听我娓娓道来!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FTM进阶功能强势来袭,给你好看。

楼主:
大伙有问题,欢迎发贴讨论!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对伺服电机有兴趣,看看

网友A:
贴Kinetis K60 两路 正交解码的初始化代码

//*****************************************************************************
//  FTM1 编码器1  引脚 PTA 8-9
//*****************************************************************************
void FTM1_QUAD_Int(void)
{

  PORTA_PCR8     =  PORT_PCR_MUX(6);                                            // 设置引脚A8引脚为FTM1_PHA功能
  PORTA_PCR9     =  PORT_PCR_MUX(6);                                            // 设置引脚A9引脚为FTM1_PHB功能
  PORT_PCR_REG(PORTA_BASE_PTR, 8)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PS_MASK ;      //开弱上拉
  PORT_PCR_REG(PORTA_BASE_PTR, 9)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PS_MASK ;      //开弱上拉
  SIM_SCGC6     |=  SIM_SCGC6_FTM1_MASK;                                        // 使能FTM1时钟
  FTM1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 写保护禁止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 AB相同时确定方向和计数值
  FTM1_CNTIN     =  0;                                                          // FTM1计数器初始值为0
  FTM1_MOD       =  65535;                                                      // 结束值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 启用FTM1正交解码模式
  FTM1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 FTM1EN=1
  FTM1_CNT       =  0;
}

//*****************************************************************************
//  FTM2 编码器2  引脚 PTA 10-11
//*****************************************************************************
void FTM2_QUAD_Int(void)
{
  PORTA_PCR10    =  PORT_PCR_MUX(6);                                            // 设置引脚A10引脚为FTM2_PHA功能
  PORTA_PCR11    =  PORT_PCR_MUX(6);                                            // 设置引脚A11引脚为FTM2_PHB功能
  PORT_PCR_REG(PORTA_BASE_PTR, 10)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PS_MASK ;     //开弱上拉
  PORT_PCR_REG(PORTA_BASE_PTR, 11) |= PORT_PCR_PE_MASK | PORT_PCR_PS_MASK ;     //开弱上拉
  SIM_SCGC3     |=  SIM_SCGC3_FTM2_MASK;                                        // 使能FTM2时钟
  FTM2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 写保护禁止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 AB相同时确定方向和计数值
  FTM2_CNTIN     =  0;                                                          // FTM2计数器初始值为0
  FTM2_MOD       =  65535;                                                      // 结束值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 启用FTM2正交解码模式
  FTM2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 FTM2EN=1
  FTM2_CNT       =  0;
}  //*****************************************************************************

网友:
看看,顺便如果FTM的encoder也是16bit的话,那我只有例行吐槽了。。。

网友:
正交解码模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Kinetis K60 两路 正交解码的初始化代码

//********************************************************* ...

哎呦,不错奥!

网友:
为了看一眼

网友:
为了看二眼

网友:
为什么总是要回复

网友:
学习一下正交解码模式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B:
我不是想看资料,我只是提醒FSL,那么多坛友吐槽你这个回复可见你们还是一意孤行,你们这种行为是逆天!最终结果FSL火不起来,最终都被MARK的口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网友:
等待珠海来

网友:
  我是来谴责需要回复才可见的

网友:
不回复也能看见该多好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必须要看看哈哈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复下看看先

网友:
之前想用过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没用   今天正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想看资料,我只是提醒FSL,那么多坛友吐槽你这个回复可见你们还是一意孤行,你们这种行为是逆天!最 ...

我来声援!

网友C:
可惜不是每个款式都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是每个款式都有的啊

这个确实是,但一般的K系列MCU都有的,所以在购买前最好查看一下对应MCU的参考手册,了解相关资源!

网友:
每次都是回复才能学习。。。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
这个一定要看!

网友:
支持一下 看看内部资料

网友:
拿来实现示波器旋钮的功能?

网友:
STtimer也是硬件做的,看看差异

网友:
正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呵呵,回复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普及知识

网友:
这个定时器很复杂

网友:
学习一下FTM特性

网友(2014-07-18):
回复下算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认真测试下呢,kinetis正交解码最大的问题是在0附近读取的值是好像是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想看资料,我只是提醒FSL,那么多坛友吐槽你这个回复可见你们还是一意孤行,你们这种行为是逆天!最 ...

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