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用哪种固态硬盘好?SSD?还是SATA?

楼主(2014-06-18):
上次在论坛上有人说固态硬盘开机快,想在台式机上改装一个固态硬盘,网上看了下,有SSD的和SATA的两种吗,有什么区别?台式机哪种好?

网友A:
SSD是固态硬盘的缩写,SATA是硬盘接口标准,两码事。
SSD有SATA, mSATA, NGFF等接口,台式机应该选SATA接口。

网友:
SSD固态硬盘,是硬盘的一个种类

STAT是硬盘接口类型,硬盘接口类型还有IDE,SCSI,SAS等。

网友:
关心:楼主头像是自拍照吗?

网友B:
楼主想要快,用希捷的混合硬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SD是固态硬盘的缩写,SATA是硬盘接口标准,两码事。
SSD有SATA, mSATA, NGFF等接口,台式机应该选SATA接口 ...

09年的机器。目前有两个SATA硬盘。想加一个SSD可以不?我看网上的SSD有SATA-3、SATA-2两种呢,能不能通用呢。我的主板应该是SATA-2接口的。
SATA-3能用在SATA-2接口上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09年的机器。目前有两个SATA硬盘。想加一个SSD可以不?我看网上的SSD有SATA-3、SATA-2两种呢,能不能通用 ...

一句话 完全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9年的机器。目前有两个SATA硬盘。想加一个SSD可以不?我看网上的SSD有SATA-3、SATA-2两种呢,能不能通用 ...

可以,SATA 3~1完全向后兼容,不过系统最好用Windows 7,因为XP不支持SSD特有的TRIM指令,有可能越用越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SATA 3~1完全向后兼容,不过系统最好用Windows 7,因为XP不支持SSD特有的TRIM指令,有可能越用越慢 ...

是的,目前就是WIN7。另外我的内存DDR2 800只有一根2G的,之前买了一根2G加上,用了一年就出现兼容性问题老是蓝屏,取了就好了。然后就扔那里一直没用了。这个兼容性的问题怎么破?求指教。现在一根DDR2 800的2G要200多点。越来越贵了。

网友:
Intel的SSD绝对好用,我现在的就是!非常棒。。。。。

网友D:
台式机也可以用SSD的 买个转接架就行了 我用的是浦科特的128M5S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目前就是WIN7。另外我的内存DDR2 800只有一根2G的,之前买了一根2G加上,用了一年就出现兼容性问题 ...

进BOIS,把时序调成保守一点,就是把周期加大一点,而且两个内存时序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也可以用SSD的 买个转接架就行了 我用的是浦科特的128M5S还可以

浦科特的肯定不错,那价格摆在那儿

网友:
新主板大多都有mSATA口了 买片拧上就可以用了    开机25秒以内
没就用SATA口的加个支架

网友:
正在组Fusion Drive混合盘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浦科特的肯定不错,那价格摆在那儿

这个买固态硬盘最好不好省钱,稳定第一 速度第二,硬盘有价 资料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买固态硬盘最好不好省钱,稳定第一 速度第二,硬盘有价 资料无价啊

是这样,很多时候,硬盘恢复的价格能买100个硬盘,你也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BOIS,把时序调成保守一点,就是把周期加大一点,而且两个内存时序一样 ...

非常感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快,用希捷的混合硬盘吧

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混合硬盘快?
纯固态吧,刚买了浦科特M6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去希捷官网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别考虑混合硬盘,就是一个坑,我用的就是希捷混合盘,用鸡肋形容最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混合硬盘快?
纯固态吧,刚买了浦科特M6S

你是单纯的要快当然是纯SSD快,但是要兼顾价格容量和速度,必然是混合硬盘,SSD要是突然抽风挂掉了你连最后一次挽救数据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原来的硬盘还在用,那就多入一块SSD做系统盘就行了,没必要混合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影驰512g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是的,目前就是WIN7。另外我的内存DDR2 800只有一根2G的,之前买了一根2G加上,用了一年就出现兼容性问题 ...

内存是假货,所以会蓝屏,我也买过,绝对要到京东买,才保住正品,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是假货,所以会蓝屏,我也买过,绝对要到京东买,才保住正品,假货太多了。 ...

        有可能哦,X宝上买的。我看京东上目前DDR2 800的价格比X宝贵50左右。回头再试试,不行就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是单纯的要快当然是纯SSD快,但是要兼顾价格容量和速度,必然是混合硬盘,SSD要是突然抽风挂掉了你连最 ...

现在不都是SSD装系统,机械装数据,混合绝对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不都是SSD装系统,机械装数据,混合绝对是个坑

混合难道不是可以指定SSD装系统的么?我身边3个人在用混合硬盘,比我纯机械的快一些

网友:
用一个128G的SSD装系统跟程序,来两个1T机械装电影等数据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目前我的笔记本双硬盘方案,128G,SSD用来装系统和软件,其它存在机械硬盘里。开机10秒左右,

网友:
个人认为windows装SSD不划算  除非整个盘都SSD,否则也就只能提升开机时间,程序装在SSD可以提升打开时间,但是数据放在机械硬盘速度也会是瓶颈。

网友:
前几天看中的浦科特6S 某东今天降到499了  果断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考虑混合硬盘,就是一个坑,我用的就是希捷混合盘,用鸡肋形容最合适。 ...

同感。。去年咬牙花500大洋买了个混合硬盘
现在感觉不咋样,还不如直接买个固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