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12864桌面时钟

楼主(2014-06-18):
STC12C5A60S2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MAX810专用复位电路、2路PWM、8路高速10位A/D转换(250K/S)、双串口、特别适用强干扰场合。

正面图:

背面图:

整体效果图:

电路图共享:

源程序共享:

网友:
背面焊的挺好啊

网友:
焊得不错。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A:
每次我焊成这样,领导都要说我,又浪费了我半斤锡

网友:
焊工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打洞高手呀

网友:
焊的确实不错呀,感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焊板子的功夫不是一般的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我焊成这样,领导都要说我,又浪费了我半斤锡

读书和刚出来工作那会也这么干,,,,,

后来发现打样更经济......

网友:
漂亮!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这样焊,花的时间,划不来!

加上要吸更多的毒~~,所以, 我好几年前就不这么干了,直接打样或飞线。。。或拿老产品的线路板,这里割割,那里改改

网友:
是啊,不用万用板好多年,不过对直插芯片有情节,好想做一块全用直插芯片,电阻电容贴片,全走直角线的板,帅

网友:
焊工不错。吸了不少毒。

网友:
好费劲的说

网友:
这洞洞板焊接的好漂亮啊

网友:
以前在学校经常这么焊接,那时候用功夫,到后来懒了不想这么焊接了,因为太慢了!!楼主焊接的不错!!

网友:
LZ你好,电路和程序的链接好像有问题,下载不下来~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做的很漂亮!!!

网友:
膜拜ing。。。真肯下功夫啊

网友:
LZ焊洞洞板比我漂亮多了,赏心悦目

网友:
板子焊的好!

网友:
st7920型的12864液晶

网友B:
lz干得漂亮。
有没有测试DS1302的误差达到多少?

网友:
楼主,那个时间用的是什么字体的?

网友:
真厉害,顶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4-10-06):
楼主焊工不错,非常有耐心,我呢就直接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干得漂亮。
有没有测试DS1302的误差达到多少?

那就看32.768K晶振的精度了。我1.5元一个买的,一天差2s算是正常

网友:
又见洞洞板,多年前的记忆

网友:
想起学校那一会了。

网友:
漂亮,做的非常好

网友:
好代码,12864移植过来了,就是楼主,
//函数名称: init_12864_GDRAM()
//功能描述: 在程写GDRAM时序初始化12864
void init_12864_GDRAM()
{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扩充指令操作为:0x34)
        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ON,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DDRAM位址计数器(AC)加1,不整屏移动
        lcm_clr();           //清屏 (清DDRAM)
}
write_com(0x30); 貌似有点问题,应该写0x34吧,绘图配置,不然会乱码

网友:
一看是花了时间去弄的,不错

网友:
多花50打板制作比这个更漂亮

网友:
焊接很好,屏幕显示也很漂亮。

网友:
这焊接得一天?

网友:
这不错,挺漂亮的,就缺蜂鸣器叫醒!

网友:
mark 桌面时钟

网友:
好东西,准备做一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楼主的字模是怎么取的?字体看起来不错

网友:
很漂亮,就是锡也很贵的

网友:
真用心,板子后面的走线就看的出了,还我没那么耐心,

网友:
做的真不错,打板更省心

网友:
手一点都不抖 啊~佩服

网友:
这布局布的真好

网友:
焊的好的板子是百看不厌的。。。

网友:
早前是在PROTEL中放很多洞洞,模拟洞洞板连线,连完线后就在洞洞板上按连线图搭焊实物,这样就可以弄出相对工整的板子

网友:
没有跳线,厉害。。。。

网友:
手工焊得挺漂亮的,

网友(2014-11-05):
楼主很有耐心哪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手工焊得挺漂亮的!

网友:
我还在这么干,不过近一年没动烙铁了

网友:
赏心悦目!非常好看!

网友:
高手啊 确实高手

网友:
LZ,时间数字是啥字体,蛮好看的。

网友C:
我觉得LZ完全可以和那个叫颜什么的孩子交流一下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LZ完全可以和那个叫颜什么的孩子交流一下心得~~~

楼主我可不想揠苗助长

网友:
手艺非常棒

网友:
我也来一句焊的不错

网友(2015-03-22):
焊接的很好看,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2015-07-12):
楼主,我想问问,到底是哪个脚接电池,哪个脚接电源啊?电池和电源之间需要什么隔离吗?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好纠结啊!

网友(2015-10-09):
下不少功夫,学习!!!

网友:
界面漂亮,焊接也漂亮。

网友(2018-12-22):
这焊工,牛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