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的屏到手了,去做转接板了,准备用来替代12864

楼主(2014-06-18):
不知道能行不。
先上照片

转接板照片等板子到手再上

楼主:
靠,这卡片机真是不能用了,这效果,比那手机差远了去了,果然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感觉是没开微距

网友:
便宜无好货?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A:
楼主哪里弄到的8元屏啊

网友B:
相机是不是也是8元的  产品上还真不能代替12864吧...

网友:
便宜真的没有好货呀

网友:
lz是用在什么领域?工况?
我觉得12864会被淘汰。

网友:
这屏可也够便宜

网友:
哥们这相机都影响我的屏了,哈哈!

楼主:
哎,这破相机,原谅原谅
下次用单反重拍
本来有个三星的3000多的那个,后来坏了,然后买了松下的800多的,结果被小姨子搞丢了,只剩下一个充电器,后来为了方便,就买了这个富士的300多的,效果实在是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是不是也是8元的  产品上还真不能代替12864吧...

我看了下,外形尺寸几乎一样的,只是要正好的话,要显示50*50的汉字才行,可是这字库太大了,恐怕CPU装不下了,到时候再说了,先研究一下能显示16*16的就行了

楼主:
再看看这张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破相机,原谅原谅
下次用单反重拍
本来有个三星的3000多的那个,后来坏了,然后买了松下的800多的, ...

兄弟,开玩笑啦!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看看这张还差不多

楼主,你试试我这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试试我这原理图

图有SCH文件吗?
这个MCU是5V的吗?
我的是在以前的12864的板子上的,IO不够用,所以RESET只能用阻容了。以前是用40P的牛角直接连接12864的单排针的。只写不读。

网友D:
代替好啊,12864比彩屏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替好啊,12864比彩屏贵多了

个人觉得不是贵不贵的问题,驱动彩屏,用普通的八位机,多慢啊。而且有些场合,分辨率不要那么大,而每个点要大点,看得见。此时彩屏便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试试我这原理图

你这个大概看了下,有点小问题
1,触摸屏  XR--X+  XL--X-  YU--Y-   YD--Y+
2,限流电阻阻值太大,  10-50R足够
3,背光控制加MOS管太浪费了,呵呵   三极管直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弄到的8元屏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iqrajul40a2&id=39367854235   拍下注明ID   就修改价格了  8元一片

网友F:
这是37pin脚的吗 驱动IC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37pin脚的吗 驱动IC是?

店主已经贴了淘宝店地址了,自己去看吧

网友:
12864其实也不便宜,现在的客户要求越来越高,用彩屏时趋势,支持楼主

楼主:
是啊,要是屏8元,加转接板,还是比12864便宜的

网友:
12864,有5块的

网友G:
上个8元液晶的点亮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个8元液晶的点亮图

看起来好秀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好秀长啊。

240-400的分辨率,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比例应该比16:9大一点,山岩兄那儿应该有具体尺寸,我没仔细看,嘿嘿

网友I:
够便宜,但是他会不会长期供货啊,这是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速度快了价格便宜了,字库什么的外接串行FLASH可以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够便宜,但是他会不会长期供货啊,这是个问题!

清货的屏,怎么可能长期供货。

网友:
真想入手几个来玩!能不能长期供货还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大概看了下,有点小问题
1,触摸屏  XR--X+  XL--X-  YU--Y-   YD--Y+
2,限流电阻阻值太大,  10- ...

shanyan 兄  再帮我review一下,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上个8元液晶的点亮图

楼上的飞线挺不错的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飞线挺不错的 我给你顶一下。。。

多谢帮顶,哈哈哈

网友K:
买了20个,到货了测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上个8元液晶的点亮图

兄台飞线牛逼呀!

楼主:
真的弄不了了,飞线?
不就是等几天嘛
打个样花不了几块钱的,现在是不是变的很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够便宜,但是他会不会长期供货啊,这是个问题!

数量巨大,卖完就止!做产品可以压一批,毕竟价格质量都摆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了20个,到货了测试下

感谢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弄不了了,飞线?
不就是等几天嘛
打个样花不了几块钱的,现在是不是变的很懒了? ...

这哪是懒呀,画板也要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nyan 兄  再帮我review一下,呵呵.

好的,李兄,回去就给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好秀长啊。

16:9的就是这样了,4:3的方正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哪是懒呀,画板也要时间呀!

尺寸方面有没有替代12232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尺寸方面有没有替代12232的?

你载个12232的尺寸!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飞线牛逼呀!

多谢山岩兄夸奖哈,这不是忘了从你那儿拿转接板了嘛,就没办法,只能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载个12232的尺寸!我找找

差不多是长度一样,宽度一半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长度一样,宽度一半的样子

2.4的应该可以!

网友:
XBD,到时打板我要个十来份,降低均价

网友:
没权限PM,可否加我QQ:⑤973502,谢谢了

楼主:
打板很慢啊,终于到手了,先上个裸照吧,我最近挺忙的,看来得先放放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再看看这张还差不多

楼主,我也到手了,转接板怎么弄、?画pcb手焊?还有就是,店主送的小屏幕怎么弄到引脚图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打板很慢啊,终于到手了,先上个裸照吧,我最近挺忙的,看来得先放放了。

转接板PCB能给我么?有原理图更好了啊,哈哈,那个三极管是干嘛的?驱动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到手了,转接板怎么弄、?画pcb手焊?还有就是,店主送的小屏幕怎么弄到引脚图呢? ...

小黑瓶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转接板PCB能给我么?有原理图更好了啊,哈哈,那个三极管是干嘛的?驱动led的? ...

你要PCB的文件还是实物?
接口在那个资料里面有的
就是把这个屏的控制盒数据线改成IDC40上面的接口,方便和原来使用12864的板子连接,本来是单排针就可以的,只是为了方便才用了IDC40,是两个两个脚都是并联的。
三极管是用来控制背景光的
我焊好原件了,下午1117-3.3就到了,也焊上,到时候再上个照片吧

网友:
呵呵 , 重在实践

网友M:
大哥,你应该把触控IC也排上,这么大的板浪费空间可惜了

网友N:
板子看上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哥,你应该把触控IC也排上,这么大的板浪费空间可惜了

暂时用不到,也没有用过,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弄,等下次打板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看上去太大。

是按照原先的外壳上的固定螺丝的尺寸来的,没办法,就这样还小了,有一个螺丝孔被牛角座挡住了

楼主:
焊好元件的样子

网友N(2014-07-22):
引用 网友G:
上个8元液晶的点亮图

源码可共享否。?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源码可共享否。?

驱动代码,就在山岩的基础上少许修改了一下IO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源码可共享否。?

我在春风电源里面用了这个屏,代码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代码,就在山岩的基础上少许修改了一下IO

主要是资料找不到。山岩的团购主题要密码的。。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在春风电源里面用了这个屏,代码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在春风电源里面用了这个屏,代码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 ...

这种屏在春风电源的效果图啥样?

网友:
我的转接板已做好,驱动成功。不错

楼主:
是用51单片机驱动的吗?
我弄了半天也没弄好啊,就放下了。

楼主:
可不可以共享一下代码和PCB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共享一下代码和PCB什么的?

STM32驱动。
代码上面已经提供了。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51驱动的呢,难道51真的不能驱动吗?
STM32我还没有使用过呢,感觉很难啊,40岁的人了,脑袋有点不够用了。

网友:
请问在哪里有图片?!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51驱动的呢,难道51真的不能驱动吗?
STM32我还没有使用过呢,感觉很难啊,40岁的人了, ...

   51当然也可以驱动,只是刷屏会慢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51驱动的呢,难道51真的不能驱动吗?
STM32我还没有使用过呢,感觉很难啊,40岁的人了, ...

已经好久没用51了。
毕业后都是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51当然也可以驱动,只是刷屏会慢些

你有好用的程序吗?还有原理图,我按照例程修改了必要的IO定义什么的,不行,无路如何也出不来,初始化背景颜色都不行,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用AVR驱动,和例程区别是要先加一个reset函数
/*液晶初始复位函数
  /***************************************
   **                                   **
   **  -------\______________/-------   **
   **         | <---Tres---> |          **
   **                                   **
   **  Tres: Min.1ms                    **
   ***************************************/

void ILI9326_Reset(void)
{
  REST_1;
  REST_0;
  delay_nms(10);
  REST_1;
  delay_nms(20);
}

网友Q:
这是驱动效果

原图片不太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是驱动效果

原图片不太清晰

哦,可是我没有多余的IO用来复位,所以用了阻容,改天改下阻容的参数试试
36号字多少点阵的?怎样写的?取模顺序是怎么弄的?

楼主:
36号不是差不多和12864的差不多大小了吧,看起来是的,就是不知道速度怎样,我弄半天,没弄明白,哎

网友:
用了高通的字库gt30l32s4w。附件是24号字

网友Q:
横屏一行可以显示16.7个字,可以显示10行。用16MHz的晶振刷一次同颜色屏大概要250ms

楼主:
引用 网友Q:
横屏一行可以显示16.7个字,可以显示10行。用16MHz的晶振刷一次同颜色屏大概要250ms ...

250MS很慢啊,一秒钟刷4次,是可以只刷部分的吧
AVR16M啊,用51的22M恐怕也不如这个快吧

网友(2014-11-19):
mark!!!有这个8元屏,但原贴进垃圾站了,资料无法下载!幸好这里能找到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