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如何设置电源接通后,不按启动键系统自动登陆...

楼主(2014-06-18):
目前正在做一个设备,需要用到台式电脑,不知怎么设置BOIS打开设备电源,电脑自动进入XP,并运行软件,有没有搞过的?谢谢!

网友:
在 Power 页, 每个 品牌的 BIOS 不一样的, 有些 BIOS 还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XP单用户默认就会自动登录。

上电自己开,这个很多主板都有的功能,工控板应该更是了。

网友:
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做一个开关并联到电源键上。

另外向日葵也有专门的远程开机模块,这个要看你的要求和成本。

网友:
BIOS打开设备电源?触发条件是什么?如果不是用网络开机或者上电自动开机的话,那就用继电器控制开机键,取消登陆密码,软件放到自启目录里,如果需要拨号用计划任务先拨号再启动软件。

网友:
工控板都有这个功能主板上有个跳线帽

楼主:
我看到一些设备配的工控机就有这个功能,打开设备电源,电脑自动可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