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认个元器件

楼主(2014-06-18):
请教高手,认个元器件  标字 BM1335  这是个什么器件,用在电源滤波的前面,在线等呀,高手请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TVS管,瞬态二极管

网友:
TVS之类的吧,

网友:
Vishay的TVS,SMBJ15CA

网友:
SMBJ系列TVS。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防止高压尖峰和防反接用的
编辑原因:打错字了

网友:
vishay的tvs,去下载一份表格,查一查印字对应的型号。上面两个字母就是。下面的数字请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