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在51系统上扩展多路外部中断

楼主(2014-06-18):
有一个脉冲采集系统,下降沿脉冲触发,频率不高,需要一个简单的方案实现多路脉冲计数采集。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之前用STC12C5A60,INT0 INT1,2路PCA再扩成外部中断,最多能做四路,如果需要6-8路的话,大家给个建议怎么做?
比如多CPU方案,或者用GPIO模拟,一般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换个芯片

网友:
要是51核的话,C8051F可以满足的

网友A:
频率不高可以这样:多路下降沿信号(A、B、C、D...)相与后输出到单片机中断口,软件上在中断程序里读IO状态。频率再低就可以用查询的方式了。

网友:
用8259A扩展MCS_51单片机外部中断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jA7rXA1Xa7DJAzRRL3

网友B:
换个支持多IO中断的芯片。STM32,NXP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支持多IO中断的芯片。STM32,NXP的等等。

STM32没试过,不过之前用STM8,发现他的所谓每个IO都支持中断其实是假的,中断向量每个端口只有1个,仍然要在代码里判断,不知道STM32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没试过,不过之前用STM8,发现他的所谓每个IO都支持中断其实是假的,中断向量每个端口只有1个,仍然 ...

一样。

网友(2016-09-28):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高可以这样:多路下降沿信号(A、B、C、D...)相与后输出到单片机中断口,软件上在中断程序里读IO状 ...

这样可以吗  ?

网友:
我也觉得换单片机比较合适,现在很多ARM芯片的大多数IO都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