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 有CAN总线驱动的代码吗?

楼主(2014-06-18):
请教:RT-Thread 有CAN总线驱动的代码吗?用在LPC1768上 裸跑的和ucos的都跑通了 想移植到RT-Thread 上 对这个系统不熟悉,想借鉴下。

网友A:
驱动自己写吧,不是很难的!驱动架构看看LDD3即可,差不多的架构!

网友:
目前还没有,这个驱动具体写什么样可能还得和上层的can总线挂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自己写吧,不是很难的!驱动架构看看LDD3即可,差不多的架构!

LDD3是linux的构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D3是linux的构架吧

rt-thread也是受Linux思想的影响,所以应该差不多吧,支持楼主啊,弄好了,一起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hread也是受Linux思想的影响,所以应该差不多吧,支持楼主啊,弄好了,一起学习学习, ...

移植Lwip 裸机做了个TCP客户端 问题很多 听说RTT的比较稳定 暂时还没决定是否用RTT的 如果稳定性没解决 就得换RTT的了 到时候要把CAN等模块移植进去
论坛里也没看见有人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植Lwip 裸机做了个TCP客户端 问题很多 听说RTT的比较稳定 暂时还没决定是否用RTT的 如果稳定性没解决  ...

你能自己搞定rtt下面的can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自己搞定rtt下面的can驱动?!?

看了看RTT系统文档,是不是像串口 SPI等接口那样那样移进去就行了?没参考的只有自己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看RTT系统文档,是不是像串口 SPI等接口那样那样移进去就行了?没参考的只有自己试试了 ...

就相当于你要往rtt的内核中添加can驱动,包含很多知识的,rtt的驱动框架得熟悉,不是简单的can逻辑驱动那样使用的,
可以参考一下Linux下的socket_can,Linux下面的can驱动,不知道楼主做这个开发多少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相当于你要往rtt的内核中添加can驱动,包含很多知识的,rtt的驱动框架得熟悉,不是简单的can逻辑驱动那 ...

晕~我以为像RTT使用文档那样添加外设进去,把裸机下驱动好的代码按RTT规格添加,还要涉及内核啊。。
我做了5年底层开发 不过没设计到系统的 可能移植有点难度,不过现在裸机版的lwip客户端那个死机那个
问题我解决了 测试了40个小时 没死机了 暂时就按裸机做了 不用RTT了 要是后续再碰到死机的问题了,
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我以为像RTT使用文档那样添加外设进去,把裸机下驱动好的代码按RTT规格添加,还要涉及内核啊。。
我做 ...

我对rtt不懂,我只是那么说而已,我之前解除一些Linux,Linux的驱动就得熟悉内核然后才能把驱动注册到内核,rtt应该也差不多,
你的功底很深厚了,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rtt不懂,我只是那么说而已,我之前解除一些Linux,Linux的驱动就得熟悉内核然后才能把驱动注册到内 ...

主要是对系统不熟 底层的都比较熟了 后面有空我也了解下RTT 看能加进去不
如果觉得可以移植好就再分享上来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系统不熟 底层的都比较熟了 后面有空我也了解下RTT 看能加进去不
如果觉得可以移植好就再分享上 ...

期待楼主的杰作,能移植好,说不定可以把代码提交到rtt维护社区了呢,
加油啊,

网友(2014-09-18):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系统不熟 底层的都比较熟了 后面有空我也了解下RTT 看能加进去不
如果觉得可以移植好就再分享上 ...

RTT 好像是用类继承方式扩展的,所有的设备都从 rt_device 继承的,再注册到系统,如
/* register a character device */
    return rt_device_register(device, name, flag);

可以参照 uart 的驱动吧。
系统中有两处,
1. bsp\xxx\drivers\usart.c
2. components\drivers\serial\serial.c

一个是硬件驱动,一个应用API吧。

关注楼主进度。

网友(2014-11-22):
can的东西,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