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STM8 USB 再添一把火 —— 适合热转印的开发板

楼主(2014-06-18):
适合热转印的开发板,还没验证,今晚回去热转印,大家先别动手
原理图:

PCB:

热转印文件:

注意图中蓝色的地方要飞一根线:

------------------------- 6.19 更新 -------------------------
板子确认是可以用的,可以抓到数据,但固件可能有问题,不能枚举,固件的问题另开一个帖子讨论。

网友:
这么热还一把一把的火啊

网友A:
这款芯片不是只能下100次么    适合做开发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不是只能下100次么    适合做开发板么?

你把它换成103不就得了,也差不了几个钱,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这干嘛用的,学习USB?没有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不是只能下100次么    适合做开发板么?

我从发这个帖子开始一直用这个板子调到现在,应该已经下载了超过1000次了,还没有要坏的迹象。但是Flash里的数据的保存时间应该缩短了一些。

网友A:
我用绿色环保试剂腐蚀覆铜板的时候  这种封装的很容易掉线        失败了好几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绿色环保试剂腐蚀覆铜板的时候  这种封装的很容易掉线        失败了好几回了             ...

你腐蚀的时间太长了吧,要经常捞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腐蚀的时间太长了吧,要经常捞出来看看

你有没有加热

常温腐蚀很慢     要几个钟头   掉墨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加热

我用的氯化铁,浓度大,常温五分钟以内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氯化铁,浓度大,常温五分钟以内就搞定了

没这么快吧   最起码半个小时要的吧

以前用hcl和  和h202是最猛的  腐蚀板子就像煎鸡蛋一样   很迅速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不是只能下100次么    适合做开发板么?

只能下100次?????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网友B:
话说楼主   那个USB接口电路   D+D-不需要串接 电阻的么

网友(2014-10-30):
感谢分享,原理图正确吗,准备转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   那个USB接口电路   D+D-不需要串接 电阻的么

串电阻是为了调节阻抗,防止过冲,这个是1.5M的低速信号,没什么影响

网友:
突然想起三氯化铁的气味儿

网友:
好久以前的记忆了

网友:
不错,不过做成PCB感觉更好。

网友:
收藏,想起了智能车时自己热转印的日子

网友:
学校的时候经常热转印

网友:
东西不错,很方便

网友:
这板子就是哥开发板吗?还有usb这么高端~

网友(2015-07-22):
自己腐蚀板子还是刚工作的时候干的事呢  那时候真有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