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单片机C编译器连不上SN8ice 2k仿真器

楼主(2014-06-18):
松翰C语言编译器SN8_C_Studio_V149(575.049)连接不上SN8ice 2k,SN8ice 2k和PC通过并口连接。点击debug,提示连接不上ice。
SN8_C_Studio_V149(575.049)可以软仿真,不能硬件仿真。
哪位大侠熟悉这方面的,望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用汇编的编译器就没问题,它的C编译器不怎么样的

网友(2014-09-22):
我用V147,是可以正常仿真的。

楼主:
三个月前的帖子了,谢谢回复!
我后来一直都没连上。我的电脑原来是没有并口的,是用PCI转并口的模块转过来的,我怀疑问题出在这里。项目已经做完了,程序是直接烧芯片调试的,没用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