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了逻辑分析仪不能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我的环境是Macbook Pro
虚拟机里面装了个XP专门给逻辑分析仪用

今天外出使用逻辑分析仪,
发现虚拟机里面的XP突然就不能使用逻辑分析仪了,在寝室里面正常。
软件里面连接不到设备,设备管理器里面也发现不到。

虚拟机找不到这个设备,用OS X的“系统信息”也找不到逻辑分析仪。

电脑的USB接口都是正常的。

而且插电脑左边的USB接口,逻辑分析仪上的USB灯不会亮,插右边的接口就会亮。
两个接口都是USB 3.0的,我在寝室是插在2.0的一个集线器上用的。(这个2.0的集线器通过另外一个3.0的集线器才连接到电脑上)

请问 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为啥米不直接用mac版本呢... 比如那个Seleae

OSX自己找不到就没脾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米不直接用mac版本呢... 比如那个Seleae

OSX自己找不到就没脾气了

阿莫逻辑分析仪可以用Seleae的软件?

楼主:
补充一下:接上一个USB 3.0的集线器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