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楼主(2014-06-18):
如题,pic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省电?各有什么好处?(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大家都来说说看法!

网友:
有硬件为什么还要做软件的,从机?主机?硬件更方便啊

网友A:
我的观点是有硬件实现的,就不用软件实现。。。

网友:
点对点的话,软件反而好操作点。

网友B:
to get more performance with hardware.
to get more portability with soft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get more performance with hardware.
to get more portability with software.

软件肯定是方便移植,但是硬件的好处,不知道从何体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肯定是方便移植,但是硬件的好处,不知道从何体现?

速度快,占用资源少?

网友(2015-05-05):
软件移植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是有硬件实现的,就不用软件实现。。。

同意,有硬件就没必要用软件的,占用资源也少

网友:
做主机的话,模拟也可以,挺快的

网友:
有硬體就不搞軟體模擬...

网友:
有硬件的为啥还用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