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gbee 2.4G 天线对运放放大电路干扰困惑?

楼主(2014-06-18):
事情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其实就是热释电出来的信号稍加放大一下,再做个比较电路就行了
然后进zigbee处理,当现在的情况是我的zigbee 一发送数据,2.4G的信号 就干扰到我的放大电路,波形出现一个
跳变这是后面的比较器就触发了。调试了很长时间,现在确定运费电源纹波是好的各种滤波电容、磁珠什么都加了,
还是不能隔绝 天线2.4G对运费的干扰,太奇怪了!2.4G这么高的频率怎么能干扰到我的运费呢?

网友A:
整流效应吧,把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效应吧,把调制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2014-08-22):
解决了没,楼主?

网友B:
电源问题吧。PSRR要高。

楼主:
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吧。PSRR要高。

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C:
屏蔽了吗?
信号加滤波了吗?

网友:
用两个板子,一个做zigbeee接收发送。一个做运算放大比较。两边分别屏蔽。中间地线和比较结果线连接。看能正病常工作?

网友D:
2楼8楼 正解。Zigbee 发射高頻脈沖波経运放输入线感应到內部输入保护二極体檢波造成干扰
1)运放输入加屏蔽鋁膜,2)运放输入加滤波电容,3)运放回授电阻并联电容降低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了吗?
信号加滤波了吗?

现在已经不是滤波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运费内部结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8楼 正解。Zigbee 发射高頻脈沖波経运放输入线感应到內部输入保护二極体檢波造成干扰
1)运放输入加屏 ...

加屏蔽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加屏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