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管脚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4-06-19):
这个fpga有8个bank,每个bank对应2个vrefbxn0和vrefbxn1,x取值1到8,这2个是什么意思?在引脚上也有vrefbxn0和vrefbxn1引脚,这之间有联系吗?

网友:
差分管脚?

楼主:
我也不知道,等大神指导呢!

网友A:
vref可以用来指定当这部分引脚用作输入时,高低电平之间的判定阈值。不需要这个功能的话(使用默认阈值)悬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f可以用来指定当这部分引脚用作输入时,高低电平之间的判定阈值。不需要这个功能的话(使用默认阈值)悬 ...

呵呵,怎么会是这样用的?VREF是特定伪差分电平信号用的参考电压,如SSTL,HSTL,GTL等。差分信号不需要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怎么会是这样用的?VREF是特定伪差分电平信号用的参考电压,如SSTL,HSTL,GTL等。差分信号不需要V ...

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