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JTAGICE驱动问题!!愁死了!!

楼主(2014-06-19):
一年前网上买的一个 JTAGICE  记得以前是用过的,今天翻出来 插上电脑 安装好驱动 居然是这样的,AVR studio 6 识别不了,倒腾了好久 还是不行,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atmel 6不支持 jtag ice 了,好像相关文档看过,换mkii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 6不支持 jtag ice 了,好像相关文档看过,换mkii把

好像是不支持样,重新找了个驱动,换IAR 可以用了

网友:
av6支持dragon的,这个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mel 6不支持 jtag ice 了,好像相关文档看过,换mkii把

atmel studio 6用什么仿真器比较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mel studio 6用什么仿真器比较便宜??

高手不用仿真,串口 led提示直接有个下载器就ok了,要不就楼上说的dragon把,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用仿真,串口 led提示直接有个下载器就ok了,要不就楼上说的dragon把,便宜。 ...

那东西好像也要300多400啊,没有几十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