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负可调电源,输出大于运放电源电压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4-06-19):
求教各位大师,现在项目需要一款正负可调的电源,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均可,输出电压要正负42V,并且需要电压快速翻转的功能:比如现在输出30V,要求按下按键突然变成-30V。

现在我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电源部分和控制部分单独设计,控制部分输出一个正负模拟信号,电源部分将这个信号放大一定比例后作为输出电压输出。最初想的是,用运放处理模拟信号后,直接输出控制三极管对管。

后来想了下,运放电源一般只有+-18V,无法使三极管对管输出+-42V的电压,在论坛查了下资料,貌似高压运放很贵。所以想请教下大师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电源输出比运放供电电压高的方法?如果用MOS管对管是否可行?

网友A:
需要多大的电流?
你可以看看全桥,前面加一级可调。

网友B:
理解不了你的意思,,,,能否有个简单的示意图,,,,
如果你这个电源是用来检测什么东西的话,,,完全可以用单电源加个桥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的电流?
你可以看看全桥,前面加一级可调。

电流1.5A左右。
现在就是考虑用运放带个推挽电路做电源,但是运放供电只有+-18V;因为用三极管输出的话,推挽那两个基级的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所以用运放直接推三极管的话,输出只能到+-18V,不能到+-42V,等下我传个原理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不了你的意思,,,,能否有个简单的示意图,,,,
如果你这个电源是用来检测什么东西的话,,,完全 ...

最开始我画的图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想了下。这样没法输出+-42V,只能到运放能输出的最大值。

电压翻转的话有可能不是对称的,比如从+30V翻到-10V去,有时候还需要输出正弦波。功率也不是很大,所以才想使用线性电源。

网友C:
搞个多绕组变压器,单独出来+/-15V供运放,注意绕组GND浮动接到电源输出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多绕组变压器,单独出来+/-15V供运放,注意绕组GND浮动接到电源输出端即可 ...

我现在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这样运放只能输出+-15V啊,那个推挽电路只能扩流,不能让输出电压高于运放的输出电压吧。一个因为他是射极跟随;二个就算输出电压比基极电压高了,下管都会导通把输出拉下来。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我画的图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想了下。这样没法输出+-42V,只能到运放能输出的最大值。

电压翻转 ...

还要输出正弦波?

建议拓扑:前级可调开关电源+全桥;
感觉就是一个spwm了;

另外全桥Vop-p和运放轨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输出正弦波?

建议拓扑:前级可调开关电源+全桥;

诶,整开关电源+全桥一下就硬件软件都复杂了好多。。。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用线性电源的方式一下就解决。

网友:
不矛盾啊。线性电源提供VIN,加一片可调DCDC得到VDC,然后全桥。

你功率也不大,DCDC完全可以找到合适的型号。单片DCDC够简单的吧。

还嫌麻烦,那么你线性电源的VIN搞大,用317可调得到VDC,方法太多了。
显然成本和效率上前者好一点。

网友D:
搜索Op amp boost这个关键字可以找到一些Ti或者国半的文档,就知道怎样做了。

想用DC-DC,是很难做成一个单输出电源,极性可以正也可以负的输出。这种电路之看过一个,是凌特的文档,用可控硅做,十分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Op amp boost这个关键字可以找到一些Ti或者国半的文档,就知道怎样做了。

查到资料了,很有参考价值!非常谢谢你!

网友(2014-08-27):
两个运放接成BTL ,电压单30V就行。

网友:
把系统地和电源地分开.
可以参照春风电源撒.

网友:
如果对电流要求不高,带宽也很低的情况下,看看ADA4700,LT6090

网友E:
记得在日本一本书上见过这样的电路,运放电压提升电路,帮你找找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在日本一本书上见过这样的电路,运放电压提升电路,帮你找找看看哈

好的,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位兄弟

看看吧 VZ是稳压管 就选用运放工作的电压吧 祝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吧 VZ是稳压管 就选用运放工作的电压吧 祝早日成功!

喔~~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这样运放只能输出+-15V啊,那个推挽电路只能扩流,不能让输出电压高于运放的 ...

做个隔离借口啊

网友:
突然有个想法:其实你也可以完全用晶体管或者MOS来搭建放大电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隔离借口啊

这个不是隔离的问题,用三极管扩流,三极管就是个射极跟随器,它输出的电压没法比基极电压高,因为如果比基极电压高了,就没法导通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隔离的问题,用三极管扩流,三极管就是个射极跟随器,它输出的电压没法比基极电压高,因为如果比 ...

额。。完全用分立元件,我目前的水平有点困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隔离的问题,用三极管扩流,三极管就是个射极跟随器,它输出的电压没法比基极电压高,因为如果比 ...

用P型的三极管啊,这还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型的三极管啊,这还不好解决。

用P型的,三极管电源40多V,运放最高输出15V,三极管一直导通,怎么关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型的,三极管电源40多V,运放最高输出15V,三极管一直导通,怎么关断呢? ...

还有就是自己用分离原件搞一个高压运放出来。如下图:

网友:
翻转有没时变换时间的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看吧 VZ是稳压管 就选用运放工作的电压吧 祝早日成功!

这个电路好像到不了运放供电电压以上的输出吧

网友H:
没说输入多少  用个H桥模块,单片机控制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说输入多少  用个H桥模块,单片机控制ok

需要幅值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好像到不了运放供电电压以上的输出吧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输出高于运放供电的电压,大概看懂了其中的玄机,很巧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需要幅值能变化、、、

这个简,给H桥可控电压就改变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简,给H桥可控电压就改变幅值了

那不是问题又回来了,还是需要一个可控,并且输出电压能高于运放电压的电源哇,只是这个电源可以做成单极性,需要能输出最大正负48V的,变成只需要输出最大正48V就行了,但是一般运放供电还是只有30多V,H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哇。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问题又回来了,还是需要一个可控,并且输出电压能高于运放电压的电源哇,只是这个电源可以做成单极 ...

H桥当然可行,不然你以为逆变器是怎么来的?建议楼主去了解一下逆变器的原理,逆变器这个构架是方案之一

楼主(2014-09-26):
引用 网友I:
H桥当然可行,不然你以为逆变器是怎么来的?建议楼主去了解一下逆变器的原理,逆变器这个构架是方案之一 ...

楼上的意思是在可调的线性电源后加一级H桥。
我就是做变频器和逆变器的,现在我需要的是能产生0-100K的,幅值可变的方波,如果纯用H桥,那么在100K方波的时候逆变器的斩波频率需要多高?这么高的斩波频率能实现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在可调的线性电源后加一级H桥。
我就是做变频器和逆变器的,现在我需要的是能产生0-100K的, ...

既然是做变频器和逆变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是要做一个调频调幅方波交流电源对吧?用可调直流电源供给VBUS,后面用H桥产生交流方波啊,输出100K方波H桥也就100K啊,又不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做变频器和逆变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是要做一个调频调幅方波交流电源对吧?用可调直 ...

对了啊,所以问题就是回来了啊,核心就是要做个可以输出高电压的可调的直流电源,这也是我一开始的问题,这个可调直流电源输出的电压比较高,超过了运放的供电电压,用简单的运放+推挽的方法是做不出来的。
如果这个可调电源的反应够快,H桥都不用了。实际上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直接把用DAC产生的方波参考信号给可调电源,输出就是幅值可变,甚至是任意波形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啊,所以问题就是回来了啊,核心就是要做个可以输出高电压的可调的直流电源,这也是我一开始的问题, ...

嗯,方案有很多种,能实现功能的多是好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问题又回来了,还是需要一个可控,并且输出电压能高于运放电压的电源哇,只是这个电源可以做成单极 ...

如果输入电压是48v的话,用三个buck芯片,一个给单片机供电,一个给运放供电,一个给H桥供电。用单片机控制给H桥供电的Buck电路输出电压和H桥的状态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