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从机接口电路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06-19):
网上看到一原理图,如下是USB从机口部分,其中电阻和电容有什么作用呢?电容耐压值一般取多少呢?

网友:
不懂!真不懂!

网友:
也不懂,绑定+1.刚刚开始学习USB

网友A:
屏蔽壳接地,接电阻是为了让屏蔽壳与地等电势,电容是为了屏蔽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
樓上回答了你的問題。電路圖中亦有你要的數值。

网友B:
同问, 为何不直接接地,而要通过RC接地?

网友:
50V ,屏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为何不直接接地,而要通过RC接地?

五楼已经回答了,接地可不是随便接的,尤其这话总屏蔽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壳接地,接电阻是为了让屏蔽壳与地等电势,电容是为了屏蔽高频干扰信号。 ...

我看有些原理图是直接接地的,等电势?直接接不也等电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原理图是直接接地的,等电势?直接接不也等电势么?

抗干扰吧,比如这个电路接的是磁珠

网友:
图好小啊,一开始还没看到电阻,以为是D+\D-D-上的电阻呢。

网友:
但是usb座的shell 插上电脑后就和usb信号地 gnd 短接了!

网友C:
你好,楼主。
一般的USB连接线是4根或者5根,你在途中的Shell是什么线,不是很清楚?能解释以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一般的USB连接线是4根或者5根,你在途中的Shell是什么线,不是很清楚?能解释以下吗? ...

SHELL就是USB接口外壳上的固定PIN,用于焊接在PCB板上使接插件牢固,一般接插件外壳上的固定PIN都叫SHELL,比如RJ45上的,SD卡插座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HELL就是USB接口外壳上的固定PIN,用于焊接在PCB板上使接插件牢固,一般接插件外壳上的固定PIN都叫SHELL ...

Oh, I suck. 谢谢。
看来活到老,学到老,一点没错,天天用,也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网友:
很好,谢谢, 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h, I suck. 谢谢。
看来活到老,学到老,一点没错,天天用,也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

突然反应不过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反应不过来啊?

是的啊,大脑持续工作,功能退化啊!

网友(2014-08-27):
应该是起屏蔽滤波作用的

网友:
还是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