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友达液晶 G065VN01 V2 LED背光驱动电路

楼主(2014-06-19):
哪位大侠做过这个液晶的背光电路吗?
可以发个参考下吗?
是不是接12V就可以亮了?

网友A:
是的
12V
你也可以用PWM方法调节亮度

网友B:
对的,这个屏我在用,你用一个恒压12V驱动就可以了,PWM是调节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12V
你也可以用PWM方法调节亮度

谢谢 等屏收到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个屏我在用,你用一个恒压12V驱动就可以了,PWM是调节亮度的

谢谢你啦 等收到屏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