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计算速度是fpga快,还是cuda快

楼主(2014-06-19):
比如计算5*5窗口平滑过滤或者边缘检测。
fpga是zedboard,cuda是jetson tk1。
cuda程序肯定比fpga好写多了。不知道在这种计算要求下,fpga有没有优势。

网友:
opencl比较好,通用性比较强

网友:
FPGA适合干数据流处理,CUDA则可以做多种事,各有长处。FPGA功耗低,CUDA功耗大。

网友:
cuda有什么好的平台吗?

网友:
CUDA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这要看情况的吧,
CUDA的计算性能强,OpenCL为了通用,性能上有损失,但怎么说都是要电脑的。
FPGA用于嵌入式设备。

网友B(2014-11-20):
你是要做什么方面的项目,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毕竟NVIDIA出的这块嵌入式开发板很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情况的吧,
CUDA的计算性能强,OpenCL为了通用,性能上有损失,但怎么说都是要电脑的。
FPGA用于嵌入 ...

他的tk1 jetson 恰恰是嵌入式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什么方面的项目,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毕竟NVIDIA出的这块嵌入式开发板很诱人 ...

我们做过测试 fpga更快 但开发成本太高 尤其是图像处理 没有太好的支持

大规模fpga图像处理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是西安中唐

网友:
遇上高手,彻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测试 fpga更快 但开发成本太高 尤其是图像处理 没有太好的支持

大规模fpga图像处理国内做的比较 ...

你好,不知道你们测试环境是怎样的(硬件以及编程语言)。方便的话能透露一下吗。。
因为传统的fpga做图像算法使用vhdl语言,肯定比GPU速度快而且功耗低。但是现在往往要考虑到开发周期,而altera公司已经有了openCL在fpga上并行加速的功能,也就是说不需要懂VHDL就能用FPGA进行加速!再加上现在已经有ARM+FPGA集成的板子,做完整的嵌入式开发已经和NVIDIA出的那款嵌入式GPU开发板一样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情况的吧,
CUDA的计算性能强,OpenCL为了通用,性能上有损失,但怎么说都是要电脑的。
FPGA用于嵌入 ...

现在已经可以不用电脑了,NVIDIA出了嵌入式开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