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将PCB做成一种封装使用呢?

楼主(2014-06-19):
***********解决了,谢谢各位***********
==============================================================================

AD中如何将下面的PCB做成一种封装使用呢?

做成封装之后,线便绿色,没网络,怎么才能有网络呢?

网友:
直接新建一个pcb封装啊,然后复制进去,不行吗?

网友:
直接做一个封装就好了啊

网友A:
pcblib里建啊。。ps. 好奇lz的图是干嘛用的?

网友:
其实LZ是想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lib里建啊。。ps. 好奇lz的图是干嘛用的?

微波里面用的

网友:
直接复制PCB lib 里,将对外接的焊盘定义好代号,在原理图中直接将对应的元件引脚连接就OK了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和头像一样纯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和头像一样纯洁……

貌似不错喔

网友:
天线分配器?

网友(2016-10-26):
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像你那样弄了也是有很多的绿色

网友:
确实是有很多绿色的。下班了,同问如何解决的哈。有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