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的I2C接口和SPI,串口等能当GPIO用吗?

楼主(2014-06-19):
如题,要使用RT5350检测电量,控制LED等,需要用到4个IO口,看手册只有一个GPIO口,可能I2C和SPI,串口等都不能当GPIO口用吧,使用个I2C的IO芯片扩吧,求推荐,求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外加一个8脚单片机,用串口发数据过去.

网友:
手册12页

网友(2014-07-21):
可以复用